恒流电路TP8533D芯片LED灯太亮了,这样改有道理吗?

楼主(2019-04-24):
恒流电路TP8533D芯片。标称值48W,感觉太亮,太热。原来是96个LED两两并联后共48组串联供电150V/250毫安。改为4个一组并联24组串联。目的是降低发热(当然亮度降低),实测数据如图示,这样应该寿命显著延长吧?

网友A:
最好上原理图分析,按照你分析是对的,增大电阻会减少电流,灯就会暗,同时发热量就少了,但电阻会发热量增加

网友B:
这样改效率低了,最好是改芯片的占空比。

网友C:
适当调节Rcs的阻值,可调节恒流输出,比修改led电路更简单,高效

网友D:
这种方案的更改,只是简单地利用电阻分压,降低了负载压降,从而降低负载电流,达到负载功率降低的目的。但应考虑分压电阻的发热,选好分压电阻的瓦数,避免过热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