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温度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9-04-24):
请问大神们这个元件的工作原理是什么,获取的是什温度  求解

网友A:
原理是电阻随温度的变化而造成电流的变化

网友B:
#在这里快速回复#温度传感器(temperature transducer)是指能感受温度并转换成可用输出信号的传感器。

网友C:
网上找个手册或视频看看吧

DS18B20 单线数字温度传感器,即“一线器件”,其具有独特的优点:
     ( 1 )采用单总线的接口方式 与微处理器连接时 仅需要一条口线即可实现微处理器与 DS18B20 的双向通讯。 单总线具有经济性好,抗干扰能力强,适合于恶劣环境的现场温度测量,使用方便等优点,使用户可轻松地组建传感器网络,为测量系统的构建引入全新概念。
     ( 2 )测量温度范围宽,测量精度高 DS18B20 的测量范围为 -55 ℃ ~+ 125 ℃ ; 在 -10~+ 85°C 范围内,精度为 ± 0.5°C 。
     ( 4 )持多点组网功能 多个 DS18B20 可以并联在惟一的单线上,实现多点测温。
     ( 5 )供电方式灵活 DS18B20 可以通过内部寄生电路从数据线上获取电源。因此,当数据线上的时序满足一定的要求时,可以不接外部电源,从而 使系统结构更趋简单,可靠性更高。
     ( 6 )测量参数可配置 DS18B20 的测量分辨率可通过程序设定 9~12 位。
     DS18B20 具有体积更小、适用电压更宽、更经济、可选更小的封装方式,更宽的电压适用范围,适合于构建自己的经济的测温系统,因此也就被设计者们所青睐。

DS18B20 内部结构主要由四部分组成: 64 位光刻 ROM 、温度传感器、非挥发的温度报警触发器 TH 和 TL 、配置寄存器。
光刻 ROM 中的 64 位序列号是出厂前被光刻好的,它可以看作是该 DS18B20 的地址序列码。 64 位光刻 ROM 的排列是:开始 8 位(地址: 28H )是产品类型标号,接着的 48 位是该 DS18B20 自身的序列号,并且每个 DS18B20 的序列号都不相同,因此它可以看作是该 DS18B20 的地址序列码;最后 8 位则是前面 56 位的循环冗余校验码( CRC=X8+X5+X4+1 )。由于每一个 DS18B20 的 ROM 数据都各不相同,因此微控制器就可以通过单总线对多个 DS18B20 进行寻址,从而实现一根总线上挂接多个

出厂设置默认R0、R1为11。也就是12位分辨率,也就是1位代表0.0625摄氏度。

DS18B20经转换所得的温度值以二字节补码形式存放在高速暂存存储器的第0和第1个字节。所以当我们只想简单的读取温度值的时候,只用读取暂存器中的第0和第1个字节就可以了。

网友D:
ds18B20我现在正在做设计也在用这个元件,这个元件主要是测量周围温度的 再者这个元件比较强,他可以直接把温度信号直接转化为数字信号传递给单片机,也就是说你不需要再使用外接ad电路去转化信号了。单片机的端口的话,你可以直接查,它对于io口没什么特殊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找个手册或视频看看吧

DS18B20 单线数字温度传感器,即“一线器件”,其具有独特的优点:

用protues仿真,温度都是显示30度,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E:
电阻随温度的变化得到输出电压 ,可通过ADC得到温度值

网友F:
电阻会随温度的变化发生改变,从而引起电流的变化

网友G(2020-06-06):
引用 网友D:
ds18B20我现在正在做设计也在用这个元件,这个元件主要是测量周围温度的 再者这个元件比较强,他可以直接把 ...

你好,我最近也在使用DS18B20温度传感器,可是不怎么理解,可以向您请教一下吗

网友H(2020-12-16):
引用 网友G:
你好,我最近也在使用DS18B20温度传感器,可是不怎么理解,可以向您请教一下吗

DS18B20温度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DS18B20和DS18S20均使用相同的基本设计。 使用两个带隙产生(bandgap-generated)的电压源进行温度测量。
电压源之一具有高温系数,并且会随温度确定地变化。 另一个电压源具有较低的温度系数,并且不会随温度变化。
模数转换器(ADC)将这两个电压之间的差转换为代表设备温度的数字值。 温度转换的分辨率可以在9到12位之间选择。

网友I:
温度感应器+内部ADC转成数字信号,外部再读取二进制数值,换算成对应温度

网友J:
找DS18B20的手册就最明白了,手册里写的最清楚。

网友K:
原理是电阻随温度的变化而造成电流的变化.
找DS18B20温度传感器的手册

网友L:
最主要的是电阻的阻值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改变,单片机计算出电阻的大小,c从而转化为数字量显示在液晶屏上面

网友M:
这是我分享在51hei上面的手册资料贴子 数字温度传感器DS18B20 HK1020测温时序图 很好的中文资料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465-1.html

网友N:
 DS18B20的主要特性
  1)适应电压范围3.0V~5.5V,在寄生电源方式下可由数据线供电。

  2)DS18B20与微处理器之间仅需要—条口线即可双向通讯。

  3)支持多点组网功能,多个DS18B20可以并联在唯—的三线上,实现组网多点测温。

  4)不需要任何外围元件,全部传感元件及转换电路集成在外形如一只三极管的电路内。

  5)测温范围-55℃~+125℃,在-lO℃~+85℃时精度为±0.5℃。

  6)可编程的分辨率为9位~12位,对应的可分辨温度分别为0.5℃、0.25℃、0.125℃和0.0625℃,可实现高精度测温。

  7)在9位分辨率时,最多93.75ms便可把温度转换为数字,12位分辨率时最多750ms便可把温度值转换为数字。

  8)直接输出数字温度信号,以一线总线串行传送给CPU,同时可传送CRC校验码,具有极强的抗干扰纠错能力。

  9)电源极性接反时,芯片不会因发热而烧毁,但不能正常工作。

  DS18B20遵循单总线协议,每次测温时必须有初始化、传送ROM命令、传送RAM命令、数据交换等4个过程。

网友O:
DS18B20的测温原理如图2所示,图中低温度系数晶振的振荡频率受温度的影响很小,用于产生固定频率的脉冲信号送给减法计数器1,高温度系数晶振随温度变化其震荡频率明显改变,所产生的信号作为减法计数器2的脉冲输入,图中还隐含着计数门,当计数门打开时,DS18B20就对低温度系数振荡器产生的时钟脉冲后进行计数,进而完成温度测量。

网友P:
DS18b20是具有单线协议的电阻式热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