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关于单片机延时函数的问题

楼主(2019-04-24):
void Delay_DS18B20(int num)
{
  while(num--) ;
}
那请问Delay_DS18B20(80);执行一次是多久,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A:
这个得看你是什么型号的晶振的,我对这个延时的理解是某一型号的晶振在这里计80个数,计完后执行下一步的程序。可以去下载一个单片机小精灵,里面有的

网友B:
其实keil4左边的框可是查看每行代码运行的的时间,具体操作方法我不太记得了,可以百度下,另外的话看晶振,如果是12m的,这个延时微秒级的,大概延时num微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