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P280 VDD和VDDIO是3.3v 单片机是5v,要加个电平转换吗?可不可以加电阻直连

楼主(2019-04-24):
刚开始玩,请问BMP280 VDD和VDDIO都用的是3.3V,现在用51IIC调试,而51是TTL是5V的,用P3.6 P3.7,直接连接BMP280的SDA SCL,这样可以吗?可以正常通讯吗  难道还必须加个电平转换吗,急求!

网友A(2019-09-22):
BMP280的最高工作电压才4.4V,所以必须加电压转换电路才能更好的安全工作,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串一个1K的电阻就可以了,BMP280的通讯口用10K上拉到3.3V就好,有条件的建议加TVS4V或3.6V的都可以,确保进入到BMP280各数据线电压不超过4.4V。祝你使用愉快。

网友B:
把51单片机的电压降低也行啊,总比做转换电路可靠。STC系列8位单片机3-5V都正常工作.

网友C:
把单片机IO口设置为开漏极输出,并在P3.7/P3.6口接上拉电阻(一般选择10K的上拉电阻),上拉电阻的电源端引脚要接到3.3V,这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