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才能有无线连接功能?

楼主(2019-04-24):
需要做个51单片机的设计,其中有关于无线连接的功能。
现在很多智能硬件,只需要用手机app扫描下设备二维码,然后输入局域网的用户名和密码,就可以让该设备连接到网络,请教下,这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
求解决方案

网友A:
你说的功能,可能51没法做到,那个需要操作系统的。而且手机APP也是有相关功能的。

网友B:
首先需要一个wifi模块,然后二维码应该包含其MAC地址。

网友C:
用ESP8266之类的wifi模块可能能实现相关的功能

网友D:
51单片机外接一个ESP8266模块  然后通过51单片机的串口给ESP8266发送AT指令,实现搜附件wifi,连接指定wifi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