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F8591+单片机测光强程序哪里有问题,串口得到的数据全是255

楼主(2019-04-24):
大家好,我是个小白,然后这个问题也是问了很多次了,我这边这个程序写完之后串口得到的数据一直是255,另外我使用的芯片是PCF8591,一路输入模拟信号用来测光强,请大家看看我的程序看看我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谢谢各位大佬了,各位觉得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提出来,我这边真的想不出来办法了。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cl=P2^1;
sbit sda=P2^0;

unchar dat[4]={'0','0','0','0'};

void delay_4us()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delay(uint i)
{
        while(i--);
}

void i2c_init()
{
        scl=0;
        sda=1;
        delay_4us();
        scl=1;
        delay_4us();
        scl=0;
}

void i2c_start()
{
        scl=0;
        delay_4us();
        sda=1;
        delay_4us();
        scl=1;
        delay_4us();
        sda=0;
        delay_4us();
        scl=0;
}

void i2c_stop()
{
        scl=0;
        delay_4us();
        sda=0;
        delay_4us();
        scl=1;
        delay_4us();
        sda=1;
        delay_4us();
        scl=0;
        delay_4us();
}

void i2c_ack(unchar ackbit)
{
        if(!ackbit)
        {
                sda=0;
        }
        else
        {
                sda=1;
        }
        delay_4us();
        scl=1;
        delay_4us();
        scl=0;
        delay_4us();
        sda=1;
        delay_4us();
        scl=1;
        delay_4us();
        scl=0;

}

bit i2c_waitack()
{
        sda=1;
        delay_4us();
        scl=1;
        delay_4us();
        if(sda)
        {
                scl=0;
                i2c_stop();
                return 0;
        }
        else
        {
                scl=0;
                return 1;
        }
}

void i2c_send(unchar byte)
{
        unchar i;
        for(i=0;i++;i<8)
        {
                if(byte&0x80)
                {
                        sda=1;
                }
                else
                {
                        sda=0;
                }
                delay_4us();
                byte<<=1;
                delay_4us();
                scl=0;
        }

}

unchar i2c_receive()
{
        unchar dat,i;
        for(i=0;i<8;i++)
        {
                scl=1;
                delay_4us();
                dat <<=1;
                if(sda)
                {
                        dat|=0x01;
                }
                scl=0;
                delay_4us();
        }
        return dat;
}

void ustart_init()
{
        PCON= 0x80;                //????????SMOD
        SCON= 0x50;                //8???,?????
  TMOD= 0x20;                //?????1?8???????
  TL1 = 0xF3;                //??????
  TH1 = 0xF3;
  ET1 = 0;                //?????1??
  TR1 = 1;                //?????1
  ES=1;
  EA=1;
}

void ustart_send(unchar c)
{
        SBUF=c;
        while(!TI);
        TI=0;
}

void main()
{
        unchar temp[12] ="hguangqiang:";
        unchar i,j;
        unchar shuju;
        while(1)
        {

                i2c_start();
                i2c_send(0x90);
                i2c_waitack();
                i2c_send(0x00);
                i2c_waitack();
                i2c_send(0x91);
                i2c_waitack();
                shuju=i2c_receive();
                i2c_ack(1);
                i2c_stop();
                dat[0]='0'+shuju/1000;
                dat[1]='0'+shuju%1000/100;
                dat[2]='0'+shuju%100/10;
                dat[3]='0'+shuju%10;

                ustart_init();
                for(i=0;i<12;i++)
                {
                        ustart_send(temp[i]);
                }
                delay(10000);
                for(j=0;j<4;j++)
                {
                        ustart_send(dat[j]);
                }
                delay(10000);

        }

}

void zhognduan() interrupt 4
{
        unchar receiveData;
        RI=0;
        receiveData=SBUF;
        SBUF=receiveData;
        while(!TI);
        TI=0;
}

网友A:
感觉程序上没大问题,可能是硬件上的问题,是不是用光敏电阻和固定电阻的分压啊,建议使用下vcc和GND间用个蓝白可调电阻来分压当做模拟输入量,这几天我也在研究这个芯片。。。
程序上感觉dat[4]没必要,输出数字量最大为255,用dat[3]不就可以了?

网友B(2020-11-29):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是这样的问题,头都快炸了

网友C(2021-08-25):
楼主解决了码?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