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低功耗单片机推荐,用于做手持设备

楼主(2019-04-24):
求低功耗单片机推荐,用于做手持设备,电源用的是电池,要省电的

楼主:
谢谢推荐,但我不会用MSP430的单片机,

网友A:
PIC16LF1823其实很多单片机都会有低功耗版本的单片机的,一般带L字的基本都是1.8V-3.6V的低功耗单片机
但日本的有几个型号那才是真正的低功耗,那是真正的用于手执设备的,但我不知道型号,一节1.5V的电池可以用七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16LF1823其实很多单片机都会有低功耗版本的单片机的,一般带L字的基本都是1.8V-3.6V的低功耗单片机
但 ...

谢谢大师

网友B:
超低功耗全套配,超低功耗LDO,直接输出3.3V电压。

超低功耗LDO

网友C(2025-11-07):
引用 网友A:
PIC16LF1823其实很多单片机都会有低功耗版本的单片机的,一般带L字的基本都是1.8V-3.6V的低功耗单片机
但 ...

如果AD一直工作要检测温度和电量能保持在100uA以下吗

网友:
如果AD一直工作要检测温度和电量能保持在100uA以下吗

若你的手持设备需要AD一直工作,STC单片机很难将总电流持续保持在100µA以下

如果100µA的平均电流是一个必须达到的硬性指标,强烈建议你采用周期性测量的策略,让单片机在大部分时间处于掉电模式

芯片STC8H4K64TLCD LCD段码屏在开启低功耗后屏还能显示 LCD段码屏在开启低功耗后屏还能保持显示

进入睡眠(掉电)后,LCD会继续自动刷新显示,外部32768晶振: RTC+LCD扫描基础电流大约<5uA,
带段码LCD液晶后的电流,依据段码多少、段码面积大小,会有10~30uA之间。
字符高度10mm左右的8个8,电流大约15~18uA,

一年耗电大约130~160mAH。

掉电唤醒后,AD需要多长时间恢复采样
唤醒后打开ADC电源(ADC_CONTR |= 0x80),延时1ms就可以进行ADC了。睡眠前关掉ADC(ADC_CONTR &= 0x7f)。唤醒时间一般是60~80us,如果每秒唤醒一次,运行1ms,醒来电流3mA,则额外增加平均电流3uA。
如果是测温,则可以10~60秒测一次,额外平均电流消耗小于0.3uA,可以忽略。

STC8H4K64TLCD单片机在低功耗模式下,LCD段码屏可以保持显示,且功耗极低。同时,ADC在唤醒后需要约1ms的恢复时间。

需求:设计一个低功耗手持设备,使用电池供电,需要检测温度和电量(通过ADC),并且要求整体平均电流尽可能低(理想情况下低于100uA)。

方案:

利用STC8H4K64TLCD的低功耗特性,主循环中大部分时间让单片机进入睡眠(掉电)模式,由RTC(外部32768晶振)定时唤醒。

唤醒后,打开ADC电源,检测温度和电量,然后关闭ADC,再进入睡眠。

根据提供的信息,RTC+LCD扫描的基础电流<5uA,加上LCD段码的电流(假设15~18uA),总共约20~23uA。

如果每秒唤醒一次,每次运行1ms,醒来电流3mA,则平均电流增加3uA。那么总平均电流大约在23~26uA,远低于100uA。

如果测温每10秒一次,那么平均电流增加0.3uA,总平均电流约20.3~23.3uA,同样远低于100uA。

网友D:
可以用自己使用的单片机,编写休眠程序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