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通过蓝牙将停车位信息发送到手机APP

楼主:
自己做了一个51单片机的停车位检测系统,51单片机通过蓝牙把检测到剩余空车位发送给手机APP上。客户端通过APP可以查看剩余车位跟车位状态。

车位检测

车位检测

车位状态

车位状态

车位状态

车位状态

车位状态

车位状态

车位查询

车位查询

APP源码

单片机串口调试程序 (51.stm8.AVR).rar

单片机代码

网友A(2019-04-24):
/********************************************************************
* 文件名  : 串口接收试验.c
* 描述    :  该文件实现通过单片机从电脑接收数据。
             该试验使用的晶振是11.0592
***********************************************************************/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uart_receive_buffer[30];  //从串口接收的数据
uchar uart_receive_number=0;    //指示串口接收个数

/********************************************************************
* 名称 : Delay_1ms()
* 功能 : 延时子程序,延时时间为 1ms
* x * 输入 : x (延时一毫秒的个数)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1ms(uint i)//1ms延时
{
  uchar x,j;

  for(j=0;j<i;j++)
    for(x=0;x<=148;x++);
}

/********************************************************************
* 名称 : Com_Int()
* 功能 : 串口中断子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Com_Int(void) interrupt 4
{
  static uchar i = 7;  //定义为静态变量,当重新进入这个子函数时 i 的值不会发生改变

  EA = 0;
  if(RI == 1){  //当硬件接收到一个数据时,RI会置位
    RI = 0;
    uart_receive_buffer[uart_receive_number] = SBUF;  //这里减去48是因为从电脑中发送过来的数据是ASCII码。
    uart_receive_number++;
  }
  EA = 1;
}

/********************************************************************
* 名称 : Com_Init()
* 功能 : 串口初始化,晶振11.0592,波特率9600,使能了串口中断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Com_Init(void) {
  TMOD = 0x20;
  PCON = 0x00;
  SCON = 0x50;
  TH1 = 0xFd;  //设置波特率 9600
  TL1 = 0xFd;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S = 1;  //开串口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uchar uart_receive_number_old=0;

  Com_Init();

  while(1){

    if(uart_receive_number_old!=uart_receive_number){
      uart_receive_number_old=uart_receive_number;
    }

    //如果单片机接收来自HC-xx模块不少于1字节的串口数据,一定要加延时后再判断是否
    //还有串口数据在发送,这样才能完整的接收一帧串口数据
    Delay_1ms(30);

    //一段时间之后仍然相等,表示上位机发来的一串数据结束
    if(uart_receive_number_old==uart_receive_number){
      if(uart_receive_number)
        break;
    }
  }

  if(uart_receive_number){
    //串口有数据时,该做些什么就做什么吧
  }

  while(1);
}

网友B:
你好  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有点问题问您,如果用红外跟超声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C(2020-12-16):
引用 网友D: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