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预置十六位计数器 单片机程序+Proteus仿真图

楼主:
可预置十六位计数器的效果如下:
初始界面:

单刀双置开关SW1打到下面,左边的LED灯亮,上下两个按钮开始工作,按下上面的按钮显示加1,按下下面的按钮显示减1

单刀双置开关SW1打到上面,左边的LED灯不亮,4×4 矩阵键盘 KEYBOARD开始工作,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分别为0到F(第一个为0)输入是从左到右开始的,eg:要显示16这个数值,先输入1,2位共阴极数码管右边部分为0,左边部分为1;再输入6,2位共阴极数码管右边部分为1,左边部分为6.
(代码在附件中给出,格式为c语言代码,由Keil4编译运行)

#include "at89x51.h"
unsigned char low=0;
unsigned char high=0;
unsigned char led_disp[] = {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 //0-f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a)
{
        unsigned int i;
        while(a--)
        {
                i = 70;
                while(i--);
        }
}

//反转法

unsigned char translate(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y;
        if(x==7)  //0111
                y=3;
        else if(x==11)        //1011
                y=2;
        else if(x==13)        //1101
                y=1;
        else if(x==14)        //1110
                y=0;
        return y;
}

unsigned char getKey(unsigned char *key)
{
        unsigned char r, c, t;
        P3 = 0xf0; //列线置1,行线置0
        if(P3 != 0xf0) //按键按下
        {
                //消抖
                delay_ms(15);
                if(P3 != 0xf0)
                {
                        t = P3;
                        //取列号
                        c = (t & 0xf0) >> 4;
                        c = translate(c);
                        //将列值输出,行线置1
                        P3 = t | 0x0f;
                        //取行号
                        r = (P3 & 0x0f);
                        r = translate(r);
                        *key = r*4+c;

                        //等待按键放开
                        P3 = 0xf0;
                        while(P3 != 0xf0);
                        return 1;
                }
        }
        return 0;
}

void dispHigh(unsigned char v)
{
                P2=0;
                P1_7 = 1;
                P1_6 = 0;
                P2 = led_disp[v];
                delay_ms(5);
}
void dispLow(unsigned char v)
{
                P2=0;
                P1_6 = 1;
                P1_7 = 0;
                P2 = led_disp[v];
                delay_ms(5);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k;
        //P2 = 0;//预置
        if(P1_5==1)
        {
                P2=0;
                P1_4=1;//左边的LED不亮,键盘计数
                while(1){
                        if(getKey(&k))
                        {
                                high= low;
                                low = k;//低位置数
                        }
                        dispLow(low);//低位显示
                        dispHigh(high);
                        if(P1_5==0)
                                break;
                }
        }

        if(P1_5==0)
        {
                P2=0;
                P1_4=0;//左边的LED亮,加减计数
                while(1)
                {
                        delay_ms(15);
                        if(P1_0==0)
                        {
                                delay_ms(300);
                                low++;
                                if(low==16)
                                {
                                        low=0;
                                        high++;
                                        if(high==16)
                                        {
                                                low=0;
                                                high=0;
                                        }
                                }
                        }
                        else if(P1_1==0)
                        {
                                delay_ms(300);
                                low--;
                                if(low==-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