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08的参考电压设置,只能是0-5吗?可以设置成0-1.5V吗

楼主(2019-04-24):
ADC0808的参考电压只能是0-5吗可以设置成0-1.5V吗,可以直将+VREF设置成+1.5v吗

网友A:
可以的
如果参考电压接1.5V和GND  那就是吧1.5V分为8位;也就是256份,每份就是0.0059V,然后你再看看你的输出,比如输出0x10;那么电压就是0x10 * 0.0059 = 0.0094V

网友B:
可以在VREF那里,设置成1.5V的电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