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转5v模块给单片机供电的干扰问题

楼主(2019-04-24):
用了220v转5v模块,由于布局问题,这个模块在51单片机附近,请问220v会对旁边的连线有干扰吗(就是220v旁边有各种接管脚的线和接5v啊接地啊的线)

网友A:
我做过一个220转5的稳压电路,基本没什么发热情况,所以我觉得应该不会对单片机造成影响,但是其电流还是挺大的,所以最好放的时候最好还是离单片机远一些 要是改不了的话,应该也没什么大影响,把线布粗一点就行了

网友B:
如果是变压器.就不会有干扰,但如果是非隔离式的DC-DC那是会的一定影响的

网友C:
强电和弱电一定要进行隔离,否则电磁干扰一定会存在

网友D:
有,就看这种干扰会不会超出模块的允许范围了。

网友E:
尽量远离吧

网友F:
会有影响的  建议远离一点好

网友G:
220V是低频信号,对单片机几乎没有影响,影响单片机的是电源模块产生的辐射干扰,单片机供电引脚的旁路电路一定要紧挨着单片机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