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改了好久了,还是有问题,真的看不出来了 求帮助

楼主(2019-04-24):
有哪位大佬帮忙看看的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s=P2^7;
sbit CS=P3^4;
sbit SID=P3^5;
sbit SCLK=P3^6;
sbit PSB=P3^7;
char code table[]={"temperature:"};
char data disdate[8];
uchar tflag;          //温度正负标志
uchar value=0;          //温度
/******************************液晶显示程序******************************/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sendbyte(uchar byte)
{
        uchar i;
        for(i=0;i<8;i++)
        {
                SCLK=1;
                if(byte&0x80)
                   SID=1;
                else
                   SID=0;
                SCLK=0;
                byte<<=1;
        }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
     CS=1;
        sendbyte(0xf8);
        sendbyte(cmd&0xf0);
        sendbyte(cmd<<4&0xf0);
        CS=0;
        delay(1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CS=1;
        sendbyte(0xfa);
        sendbyte(date&0xf0);
        sendbyte(date<<4&0xf0);
        CS=0;
        delay(10);
}
void dizhi(uchar x,uchar y)
{
        uchar address;
        switch(x)
        {
                case 1:address=0x80+y;break;
                case 2:address=0x90+y;break;
                case 3:address=0x88+y;break;
                case 4:address=0x98+y;break;
        }
        write_cmd(address);
}
void guding(uchar l,uchar k,uchar *s)
{
        dizhi(l,k);
        while(*s)
        {
             write_data(*s);
                s++;
        }
}
void init()
{
     PSB=0;
        write_cmd(0x30);
        write_cmd(0x01);
        write_cmd(0x02);
        write_cmd(0x06);
        write_cmd(0x0e);
}
/******************************传感器ds1802程序*******************************/
void yanshi(uint i)           //延时1微秒
{
    while(i--);
}
uchar fuwei()         //复位
{
     bit ok;
     ds=1;
        yanshi(4);
        ds=0;
        yanshi(200);
        yanshi(300);     //延时时间在480us~960us
        ds=1;
        yanshi(50);          //延时等待,确定传感器的存在
        ok=ds;
        yanshi(25);
        return ok;
}
uchar read_date()           //读数据
{
     uchar i=0;
        uchar date=0;
        for(i=0;i<8;i++)
        {
                ds=0;
                date>>=1;
                ds=1;
                if(ds)            //执行到这电平已经稳定,不用再加延时
                  date|=0x80;
                yanshi(30);
        }
        return(date);
}
void write_date(uchar wdata)        //写数据
{
     uchar i=0;
        for(i=0;i>8;i++)
        {
                ds=0;
                yanshi(15);        //区分读写,让读的时间过去
                ds=wdata&0x01;
                yanshi(45);    //让有效数据稳定
                ds=1;        //电平稳定后,释放总线
                wdata>>=1;
        }
}

int read_temp()           //读取温度并转换
{
        uchar a,b;
        fuwei();
        write_date(0xcc);   //跳过读序列号
        write_date(0x44);   //启动温度转换
        yanshi(10);         //给芯片转换温度的时间
        fuwei();
        write_date(0xcc);
        write_date(0xbe);   //读温度
        a=read_date();            //低八位
        b=read_date();            //高八位
        value=b;
        value<<=8;
        value=value|a;
        if(value<0x0fff)
             tflag=0;
        else
        {
          value=~value+1;
          tflag=1;
        }
        value=value*(0.625)+0.5;
        return value;
}
void display()
{
         disdate[0]=0x30;          //正负号位
         disdate[1]=value/1000+0x30;           //百位
         disdate[2]=value%1000/100+0x30;  //十位
         disdate[3]=value%100/10+0x30;   //个位
         disdate[4]=0x2e;                           //小数点
         disdate[5]=value%10+0x30;           //小数

         if(tflag==0)
           disdate[0]=0x2b;                  //如果温度为正,不显示
         else
           disdate[0]=0x2d;

         if(disdate[1]==0x30)          //如果百位为零不显示
         {
            disdate[1]=0x20;
            if(disdate[2]==0x30)           //如果百位,个位为零,也不显示
               disdate[2]=0x20;
         }

}

/******************************主程序*****************************/
void main()
{
        init();
        delay(5);
        guding(1,0,table);
        while(1)
        {

                read_temp();          //读温度
                display();       //显示温度
                guding(2,1,disdat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