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错误error C247: non-address/-constant initializer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9-04-24):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GPIO_LED P0
#define  GPIO_KEY P1
sbitK1=P1^0;
sbitK2=P1^1;
sbitK3=P1^2;
sbitK4=P1^3;
sbitK5=P1^4;
char  KeyNum;
unsigned uchar state;
unsigned uchar change_state;
voidDelay10ms(unsigned int c);
~

然后显示有问题

compiling lsd6.c...
LSD6.C(5): error C247: non-address/-constant initializer
LSD6.C(6): error C247: non-address/-constant initializer
LSD6.C(7): error C247: non-address/-constant initializer
LSD6.C(8): error C247: non-address/-constant initializer
LSD6.C(9): error C247: non-address/-constant initializer
LSD6.C(11):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state'

网友A:
抄的程序吧
前五个错误一样,就是少了一个空格而已:sbit  k1=P1^0;
第六个错误还是规则问题,虽然说的是分号丢失,应该unsigned uchar;,但考虑到这语句的用途,是定义一个变量,所以应该这样写:unsigned char state;,多写了一个u

网友B:
你的voidDelay10ms(unsigned int c);
void 后面加个空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抄的程序吧
前五个错误一样,就是少了一个空格而已:sbit  k1=P1^0;
第六个错误还是规则问题,虽然说的是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voidDelay10ms(unsigned int c);
void 后面加个空格

谢谢!

网友C:
每个sbit  后面都要加空格在写 k1 k2 k3 k4   还有就是unsigned char 就是uchar    这个unsigned uchar就是不对了  应该是unsigned char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个sbit  后面都要加空格在写 k1 k2 k3 k4   还有就是unsigned char 就是uchar    这个unsigned uchar就是 ...

xiexie

网友D(2019-07-04):
sbitK1=P1^0; sbitK2=P1^1; sbitK3=P1^2; sbitK4=P1^3; sbitK5=P1^4;这个都少一个空格,unsigned uchar state; unsigned uchar change_state;这个应该是unsigned char state; unsigned char change_state;

网友E:
如果是复制的教材中的程序,请仔细对照一下,初学者(包括我)最容易犯一些小错误,比如空格 分号等等,都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F:
新手经常出现的问题。

网友G:
sbitK1=P1^0;
sbitK2=P1^1;
sbitK3=P1^2;
sbitK4=P1^3;
sbitK5=P1^4;
少空格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K4=P1^3;
sbit K5=P1^4;
unsigned uchar state;
unsigned uchar change_state;
多了u,本来是这么用的:#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uchar代替uchar unsigned,你重复了 )
voidDelay10ms(unsigned int c);
少空格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网友H(2020-11-10):
key_table code table[30]=
{
        {0,3,1,4,(*fun1)},//第一层,显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重庆三峡学院、返回
         {1,0,2,8,(*fun2)},//第一层,显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重庆三峡学院、返回

User\1602test.c(23): error C247: non-address/-constant initializer
我也出现这个错误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I: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GPIO_LED P0
#define  GPIO_KEY P1
sbitK1=P1^0;
sbitK2=P1^1;
sbitK3=P1^2;
sbitK4=P1^3;
sbitK5=P1^4;
char  KeyNum;
uchar state;
uchar change_state;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

这样写应该就可以了,non-address明显就是打错了

网友J(2022-05-21):
我编译的时候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哎,有大佬给出解释吗

网友K:
少空格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网友L:
这个可以学习不少好东西,综合以上

网友M:
不一定速度快了就好,选择比较合适的,也就是在保证允许精度的情况下,尽量调快速度

网友N:
sbitK1=P1^0; sbitK2=P1^1; sbitK3=P1^2; sbitK4=P1^3; sbitK5=P1^4; 这些少 sbit 和变量名之间需要有一个空格

网友O:
少空格的定义,证明不是复制上去的,是打出来的。遇到过的问题,记得更牢。

网友P(2023-03-28):
没加空格

网友L:
这说明编写程序一定要严谨

网友Q:
每个sbit  后面都要加空格  unsigned char 就是uchar   unsigned uchar是不对的

网友R: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K4=P1^3;
sbit K5=P1^4;

uchar state;
uchar change_state;
void Delay10ms(uint 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