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程序,为什么串口一直在发送

楼主(2019-04-25):
串口一直在发送,停不下来

楼主:
为什么串口一直在发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串口一直在发送?

程序不完整所致,这样就行了。

网友B:
你可以把终端先拉低在拉高

网友C:
keil里面会循环执行main函数。

网友D:
你的主函数里怎么没有while(1)

网友E:
是不是进入死循环了

网友F:
在结尾处放while(1)使它停在那里就行了

网友G:
要在后面加个死循环

网友H:
把while(1);放到主函数的最后 就行了。(让程序一直卡死在whil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