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们,我有三个STC89C52,如何用GPRS让三个单片机无线连接

楼主(2019-04-25):
请教各位大佬们,我有三个STC89C52,一个作为控制中心,一个作为监控终端,一个作为控制设备,怎么能让三个单片机无线连接呢

网友A:
你好!
1、采用 WIFI
2、采用 Zigbee
3、你说的GPRS 也可,只是相对要复杂

网友B:
可以采用 WIFI Zgbee LoRa,最简单上手采用433MHz无线串口,在某宝上一搜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