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学习属于软硬兼修啊

楼主(2019-04-25):
学习单片机的时候,一方面要看得懂它电路图,识别引脚,还要进一步能根据引脚调节串口,编写代码程序。

网友A(2021-12-11):
软件本身就无法脱离硬件去编写,单片机程序开发还是和硬件底层很近的。

网友B:
只会这远远不够,要会搭建电路,会使用十八般仪器,硬件要求不低。举个例子,我用卫星接收机的显示板连接单片机,点亮后运行两分钟就出错,反复调整程序,找不到问题,最好发现供电电压要3.3v而不是5v,5v要串电阻。不会硬件试试。

网友C(2022-11-13):
单片机学习了没几年接着就忘得一干二净了,真要走上工作岗位还真有点担心

网友D(2023-12-06):
看懂Datasheet 才會容易寫代碼

网友E:
我反而觉得,单片机跟电子技术 不是一个概念。
像我这种老式的电子技术,不需当上程序员,而单片机和程式码都不是玩具,不像电子制作那样富有娛乐性。

网友F:
当然,大部分公司要求画板,焊接,调试都得会

网友E:
某些号称 全自动 的家电产品,开口「电脑控制」,闭口「电脑控制」,
我就纳闷,以当今的科技水平,真正的电脑还不能像 三端稳压块或傻瓜275 那样单片化吧?!
人工智能,是建基于电脑的高科技,而非智能家电里头那块自动控制芯片,却连像8051这样的单片机都算不上。

网友E:
举个信手拈来的例子,
字号〔size=3〕〔/size〕,
靠左〔align=left〕〔/align〕,
这些「指令码」,没学过编程的都有明白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