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数码管如何用单片机点亮? 求帮助

楼主(2019-04-25):
188数码管资料。

YF2342SW-5 160613.pdf

网友A:
void PALY1(unsigned char sm)
{
        switch(sm)
          {
                  case 0: break;
                        case 1: YA=YB=YC=YD=0;YD=1;LED2=LED4=0;delay_ms(1);LED2=LED4=1;break;
          }

}

void PALY2(unsigned char sm)
{
        YA=YB=YC=YD=0;
        switch(sm)
         {
                 case 0: YA=YB=YC=YD=1;LED1=0;delay_ms(1);LED1=1;YA=YB=YC=YD=0;YA=YC=1;   LED2=0;delay_ms(1);LED2=1;break;
                 case 1: YB=YC=1;      LED1=0;delay_ms(1);LED1=1;break;
                 case 2: YA=YB=YD=1;   LED1=0;delay_ms(1);LED1=1;YA=YB=YC=YD=0;YB=YC=1;   LED2=0;delay_ms(1);LED2=1;break;//
                 case 3: YA=YB=YC=YD=1;LED1=0;delay_ms(1);LED1=1;YA=YB=YC=YD=0;YB=1;      LED2=0;delay_ms(1);LED2=1;break;//
                 case 4: YB=YC=1;      LED1=0;delay_ms(1);LED1=1;YA=YB=YC=YD=0;YA=YB=1;   LED2=0;delay_ms(1);LED2=1;break;//
                 case 5: YA=YC=YD=1;   LED1=0;delay_ms(1);LED1=1;YA=YB=YC=YD=0;YA=YB=1;   LED2=0;delay_ms(1);LED2=1;break;//
                 case 6: YA=YC=YD=1;   LED1=0;delay_ms(1);LED1=1;YA=YB=YC=YD=0;YA=YB=YC=1;LED2=0;delay_ms(1);LED2=1;break;//
                 case 7: YA=YB=YC=1;   LED1=0;delay_ms(1);LED1=1;break;
                 case 8: YA=YB=YC=YD=1;LED1=0;delay_ms(1);LED1=1;YA=YB=YC=YD=0;YA=YB=YC=1;LED2=0;delay_ms(1);LED2=1;break;
                 case 9: YA=YB=YC=YD=1;LED1=0;delay_ms(1);LED1=1;YA=YB=YC=YD=0;YA=YB=1;   LED2=0;delay_ms(1);LED2=1;break;
                 case 10: YB=1;LED2=0;delay_ms(1);LED2=1;break;
         }
}

void PALY3(unsigned char sm)
{
        YA=YB=YC=YD=0;
        switch(sm)
         {
                 case 0: YA=YB=YC=YD=1;LED3=0;delay_ms(1);LED3=1;YA=YB=YC=YD=0;YA=YC=1;   LED4=0;delay_ms(1);LED4=1;break;
                 case 1: YB=YC=1;      LED3=0;delay_ms(1);LED3=1;break;
                 case 2: YA=YB=YD=1;   LED3=0;delay_ms(1);LED3=1;YA=YB=YC=YD=0;YB=YC=1;   LED4=0;delay_ms(1);LED4=1;break;//
                 case 3: YA=YB=YC=YD=1;LED3=0;delay_ms(1);LED3=1;YA=YB=YC=YD=0;YB=1;      LED4=0;delay_ms(1);LED4=1;break;//
                 case 4: YB=YC=1;      LED3=0;delay_ms(1);LED3=1;YA=YB=YC=YD=0;YA=YB=1;   LED4=0;delay_ms(1);LED4=1;break;//
                 case 5: YA=YC=YD=1;   LED3=0;delay_ms(1);LED3=1;YA=YB=YC=YD=0;YA=YB=1;   LED4=0;delay_ms(1);LED4=1;break;//
                 case 6: YA=YC=YD=1;   LED3=0;delay_ms(1);LED3=1;YA=YB=YC=YD=0;YA=YB=YC=1;LED4=0;delay_ms(1);LED4=1;break;//
                 case 7: YA=YB=YC=1;   LED3=0;delay_ms(1);LED3=1;break;
                 case 8: YA=YB=YC=YD=1;LED3=0;delay_ms(1);LED3=1;YA=YB=YC=YD=0;YA=YB=YC=1;LED4=0;delay_ms(1);LED4=1;break;
                 case 9: YA=YB=YC=YD=1;LED3=0;delay_ms(1);LED3=1;YA=YB=YC=YD=0;YA=YB=1;   LED4=0;delay_ms(1);LED4=1;break;
                 case 10: YB=1;LED4=0;delay_ms(1);LED4=1;break;
         }
}

网友B(2019-08-27):
YA YB YC YD  LED1 LED2 LED3 表示什么?

网友C(2019-11-05):
请问你看懂YA YB YC YD  LED1 LED2 LED3 LED4是什么意思吗?

网友D(2020-04-16):
最近刚好在做数码管驱动,很不错的分享,程序自己再慢慢摸索

网友E(2024-07-02):
引用 网友A:
void PALY1(unsigned char sm)
{
        switch(sm)

简单明了,非常感谢

网友F:
最后的摄氏度怎么点亮?

网友G:
“最佳答案“点评:
(1)188三位分别按字段扫描,其中“1”字的扫描最简单,程序逻辑是正确的。
(2)程序中出现大量的相似程序行或程序段,没有采用循环是一大遗憾。
(3)函数名称使用不规范,如PALY1()、PALY2()、PALY3(),不如使用Display。
(4)函数参数使用sm,有用拼音的嫌疑,非要用,建议加个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