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电源上的干扰,求大神指点消除方法

楼主:
电源上的干扰,如图示

网友A(2019-04-25):
没有电路图,看不明白

网友B:
加滤波电容,具体加多大的,看干扰频率,频率越大,电容越小,然后你可以看看电源输出端的干扰大不大,还可以看看是不是周围环境带进来的干扰

网友C:
搞定了,继电器触点RC消弧

网友D:
呵呵~~有点像音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