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在代码怎么同时使用C语言和汇编语言,有什么规则吗?

楼主(2019-04-25):
(无正文)

网友A:
C语言和汇编语言之间主要存在:相互调用、混合编程等关系,举例来说吧:

1、C语言调用汇编子程序
此时,汇编子程序需要申明为外部程序
#include<reg51.h>
extern void delay(void)
sbit pluse=P1^0;
main()
{
        while(1)
        {
                pluse=0;
                delay();
                pluse=1;
                delay();
        }
}
汇编子程序:
汇编部分需要做如此处理。
PUBLIC DELAY
DELAY SEGMENT CODE
RSEG DELAY
DELAY:
MOV R2,#250
DJNZ R2,$
RET
END

2:C语言中嵌入汇编,这个比较简单用宏指令包含进来就可以实现。
void delay(void)
{
#pragma asm
        mov r2,#250
        djnz r2,$
#pragma enda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