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单片机+74LS138芯片如何实现动态显示?

楼主(2019-04-25):
利用动态显示制作一个两位数的加减法计算器。
因为单片机里面的数码管接了138芯片,有点无从下手。想请问下大家,74LS138芯片一次只能输出一个低电平啊,应该怎么同时显示两位数码管?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图片上传不了啊。

网友A:
#include <reg51.h>

sbit LS138A = P2^0;//定义138译码器的输入A脚由P2.2控制
sbit LS138B = P2^1;//定义138译码器的输入脚B由P2.3控制
sbit LS138C = P2^2;//定义138译码器的输入脚C由P2.4控制

//此表为 LED 的字模, 共阴数码管   0-9  -
unsigned char code Disp_Led[]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
/***********************延时程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char i,j;
    for(i=0; i <x 0; i++)
        for(j = 0; j < 120; j++);
}
/************主函数**********************/
main()
{
   unsigned int i,LedNum,Delay_s;;
   unsigned int Led[8];

   DelayCNT=0;

  while(1)  //进入循环状态
  {
     if(++Delay_s>=50)
         {
                 Delay_s=0;    //延时计数 每扫描一次加一次
            ++LedNum;       //每隔50个扫描周期加一次
         }

     Led[0]=Disp_Led[LedNum%10000/1000];
     Led[1]=Disp_Led[LedNum%1000/100];
     Led[2]=Disp_Led[LedNum%100/10];
     Led[3]=Disp_Led[LedNum%10];

     Led[4]=Disp_Led[LedNum%10000/1000];//千位
     Led[5]=Disp_Led[LedNum%1000/100];  //百位
     Led[6]=Disp_Led[LedNum%100/10];        //十位
     Led[7]=Disp_Led[LedNum%10];             //个位

     for( i=0; i<8; i++)  //实现8位动态扫描循环
     {
         P0 = LedOut[i];  //将字模送到P0口显示

          switch(i)          //使用switch 语句控制位选  也可以是用查表的方式 学员可以试着自己修改
         {
                        case 0:LS138A=0; LS138B=0; LS138C=0;  break;
                        case 1:LS138A=1; LS138B=0; LS138C=0;  break;
                        case 2:LS138A=0; LS138B=1; LS138C=0;  break;
                        case 3:LS138A=1; LS138B=1; LS138C=0;  break;
                        case 4:LS138A=0; LS138B=0; LS138C=1;  break;
                        case 5:LS138A=1; LS138B=0; LS138C=1;  break;
                        case 6:LS138A=0; LS138B=1; LS138C=1;  break;
                        case 7:LS138A=1; LS138B=1; LS138C=1;  break;

         }
                delay(100);
     }
  }
}

网友B:
看看金沙滩单片机视频,它们使用138驱动数码管的

网友C:
最基础的显示知识了
数码管的动态显示,本来一次就是只有一个数码管在显示啊。
这个道理,就是“视觉暂留”,就像放电影(胶片电影),一次放一张静止的照片,但连续放,你就认为是动态的了。

网友D:
74HC138同时只能输出一个低电平,你说的没错。同时显示多位数码管,用的是动态显示。什么叫动态显示?利用人眼的视觉暂留原理,快速刷新数码管。人眼最快识别25Hz,只要刷新速度超过25,就实现了多位数码管同时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