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 hal库微秒级延时函数的问题

楼主(2019-04-25):
keil里这个代码微秒级延时为什么没有运行,代码和CUBE库设置

楼主:
编译没有报错,运行到delay_us处就停下来了

网友A:
hal库生成的定时器初始化函数最后没有使能定时器,需要自己添加代码使能

网友B:
你把优化设成0级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al库生成的定时器初始化函数最后没有使能定时器,需要自己添加代码使能

delay函数里HAL_TIME_BASE_START不是使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al库生成的定时器初始化函数最后没有使能定时器,需要自己添加代码使能

delay函数里不是使能了吗HAL_TIM_BASE_START

楼主:
delay函数的hal_tim_set不是使能了吗

网友C(2019-10-22):
兄弟,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D:
我一般使用这个:
void delay_us(__IO uint32_t nTime)
{
    int old_val,new_val,val;

    if(nTime > 900)
    {
        for(old_val = 0; old_val < nTime/900; old_val++)
        {
            delay_us(900);
        }
        nTime = nTime%900;
    }

    old_val = SysTick->VAL;
    new_val = old_val - CPU_FREQUENCY_MHZ*nTime;
    if(new_val >= 0)
    {
        do
        {
            val = SysTick->VAL;
        }
        while((val < old_val)&&(val >= new_val));
    }
    else
    {
        new_val += CPU_FREQUENCY_MHZ*1000;
        do
        {
            val = SysTick->VAL;
        }
        while((val <= old_val)||(val > new_val));

    }
}

网友E:
tim13不需要设置中断吗

网友F(2020-07-03):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使用这个:
void delay_us(__IO uint32_t nTime)
{

Cube生成的工程文件,很多有时是靠systick进行判断的,所以调用systick会出问题

网友G:
定时器3 应是不能 support 比 us 低 1/n 倍的 中断,换句话说,是 您的微秒延时思路是 分钟式延时的思路。
当 同一频繁中断不断发生,而中断处理来不及 时,就是这种情况。
应改用  systemtick 来实现 微秒延时, 查下百度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