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循迹智能车比赛 程序+原理图

楼主(2019-04-25):
这是学校近期举行的循迹智能车比赛使用的程序和代码,并包含了原理图

电路原理图如下:

/*申明:本程序不包含停车程序,初始速度值仅可以让小车上赛道运行,且只适应初赛,新手修改参数请点击左侧菜单栏interrupt.c文件中找到void speed()函数修改参数*/
/*主函数*/

#include "reg5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interrupt.h"
#include "main.h"

void main()
{
        init();                 /*车辆数据初始化*/
        delay(1000);                /*延时1s后启动小车*/
        while(1)
        {
    speed();
        }
}

/*中断函数*/

#include "interrupt.h"

char SP_L0;    /*定义SP_L0代表左前轮速度*/
char SP_R0;    /*定义SP_R0代表右前轮速度*/
char SP_L1;    /*定义SP_L1代表左后轮速度*/
char SP_R1;    /*定义SP_R1代表右后轮速度*/

uchar t=0;    /*初始化全局变量t*/

/*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
{
        TMOD=0x02;                /*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2*/

        TH0=256-206;                /*初装值设置约为50us一次中断*/
        TL0=256-206;

        EA=1;
        ET0=1;
        TR0=1;

        Sensor_L0=1;                /*最左边传感器信号初始化为1*/
        Sensor_L1=1;                /*次左边传感器信号初始化为1*/
        Sensor_R1=1;                /*次右边传感器信号初始化为1*/
        Sensor_R0=1;                /*最右边传感器信号初始化为1*/

        Motor_L00=0;                /*左前轮电机0接口初始化数值为0*/
        Motor_L01=0;                /*左前轮电机1接口初始化数值为0*/

        Motor_R00=0;                /*右前轮电机0接口初始化数值为0*/
        Motor_R01=0;                /*右前轮电机1接口初始化数值为0*/

        Motor_L10=0;                /*左后轮电机0接口初始化数值为0*/
        Motor_L11=0;                /*左后轮电机1接口初始化数值为0*/

        Motor_R10=0;                /*右后轮电机0接口初始化数值为0*/
        Motor_R11=0;                /*右后轮电机1接口初始化数值为0*/
}

/*在下面的函数中可进行小车四个电机的调速*/
void speed()
{
        /*直行*/
        if(Sensor_L0 && Sensor_L1 && Sensor_R1 && Sensor_R0)
        {
                SP_L0=50;
                SP_R0=50;
                SP_L1=50;
                SP_R1=50;
        }
        /*向左小转弯*/
        else if(!Sensor_L0 && Sensor_L1 && !Sensor_R1 && !Sensor_R0)
        {
                SP_L0=-50;
                SP_R0=50;
                SP_L1=50;
                SP_R1=50;
        }
        /*向右小转弯*/
        else if(!Sensor_L0 && !Sensor_L1 && Sensor_R1 && !Sensor_R0)
        {
                SP_L0=50;
                SP_R0=-50;
                SP_L1=50;
                SP_R1=50;
        }
        /*向左大转弯*/
        else if(Sensor_L0 && !Sensor_L1 && !Sensor_R1 && !Sensor_R0)
        {
                SP_L0=-50;
                SP_R0=50;
                SP_L1=-50;
                SP_R1=50;
        }
        /*向右大转弯*/
        else if(!Sensor_L0 && !Sensor_L1 && !Sensor_R1 && Sensor_R0)
        {
                SP_L0=50;
                SP_R0=-50;
                SP_L1=50;
                SP_R1=-50;
        }
        /*直行*/
        else
        {
                SP_L0=50;
                SP_R0=50;
                SP_L1=50;
                SP_R1=50;
        }
}

/*利用定时器0中断定义四个电机的pwm占空比*/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
        if(t>=100)
                t=0;

/*定义左前轮的pwm占空比*/
        if(SP_L0>=0)
        {
                Motor_L00=0;
                if(t<SP_L0)
                {
                        Motor_L01=1;
                }
                else
                {
                        Motor_L01=0;
                }
        }
        else
        {
                Motor_L01=0;
                if(t<(-SP_L0))
                {
                        Motor_L00=1;
                }
                else
                {
                        Motor_L00=0;
                }
        }

/*定义右前轮的pwm占空比*/
        if(SP_R0>=0)
        {
                Motor_R00=0;
                if(t<SP_R0)
                {
                        Motor_R01=1;
                }
                else
                {
                        Motor_R01=0;
                }
        }
        else
        {
                Motor_R01=0;
                if(t<(-SP_R0))
                {
                        Motor_R00=1;
                }
                else
                {
                        Motor_R00=0;
                }
        }

/*定义左后轮的pwm占空比*/
        if(SP_L1>=0)
        {
                Motor_L10=0;
                if(t<SP_L1)
                {
                        Motor_L11=1;
                }
                else
                {
                        Motor_L11=0;
                }
        }
        else
        {
                Motor_L11=0;
                if(t<(-SP_L1))
                {
                        Motor_L10=1;
                }
                else
                {
                        Motor_L10=0;
                }
        }

/*定义右后轮的pwm占空比*/
        if(SP_R1>=0)
        {
                Motor_R10=0;
                if(t<SP_R1)
                {
                        Motor_R11=1;
                }
                else
                {
                        Motor_R11=0;
                }
        }
        else
        {
                Motor_R11=0;
                if(t<(-SP_R1))
                {
                        Motor_R10=1;
                }
                else
                {
                        Motor_R10=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