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时出现错误:3.c(311):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double', expecte...

楼主(2019-04-25):
/* 卡尔曼滤波处理 */
double KalmanFilter(const double ResrcData,double ProcessNiose_Q,double MeasureNoise_R) //定义一个double类型的常变量(它的值不准修改)
{
    double R = MeasureNoise_R;
    double Q = ProcessNiose_Q;

    static double x_last;
    double x_mid = x_last;
    double x_now;

    static double p_last;
    double p_mid ;
    double p_now;
    double kg;

     x_mid=x_last;                       //x_last=x(k-1|k-1),x_mid=x(k|k-1)
    p_mid=p_last+Q;                     //p_mid=p(k|k-1),p_last=p(k-1|k-1),Q=噪声

    /*  卡尔曼滤波的五个重要公式   */
    kg=p_mid/(p_mid+R);                 //kg为kalman filter,R 为噪声
    x_now=x_mid+kg*(ResrcData-x_mid);   //估计出的最优值
    p_now=(1-kg)*p_mid;                 //最优值对应的covariance
    p_last = p_now;                     //更新covariance 值
    x_last = x_now;                     //更新系统状态值

    return x_now;
                pressure=x_now;
}

网友A:
error C141代表对应语句附近有语法错误,检查对应语法。

网友A:
static double KalmanFilter_x(const double ResrcData,double ProcessNiose_Q,double MeasureNoise_R)
{
   double R = MeasureNoise_R;
   double Q = ProcessNiose_Q;
   static double x_last;
   double x_mid = x_last;
   double x_now;
   static double px_last;
   double p_mid ;
   double p_now;
   double kg;

   x_mid=x_last; //x_last=x(k-1|k-1),x_mid=x(k|k-1)
   p_mid=px_last+Q; //p_mid=p(k|k-1),p_last=p(k-1|k-1),Q=噪声
   kg=p_mid/(p_mid+R); //kg为kalman filter,R为噪声
   x_now=x_mid+kg*(ResrcData-x_mid);//估计出的最优值

   p_now=(1-kg)*p_mid;//最优值对应的covariance
   px_last = p_now; //更新covariance值
   x_last = x_now; //更新系统状态值
   return x_now;
}

网友B:
最后一句perssure全局变量吗,这个函数里没定义。这句也不会执行。其它没看出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