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编译错误 stc15单片机关于sim800c gsm模块的控制代码

楼主(2019-04-25):
基于stc15的GSM模块,接收短信来控制你想控制的的东西

#include "stc15.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main.h"
#include "uart2.h"
#define Success 1U
#define Failure 0U

//定义变量
unsigned long  Time_Cont = 0;       //定时器计数器

char phoneNumber[] = "xxxxxxxxxx";                //替换成需要被拨打电话的号码
char msg[] = "xxxxxxxxxxx";                //短信内容

char xdata messageBuffer2[100];
//bit isTimeOut2 = 0;
#define MAIN_Fosc                22118400L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void delay2_ms(unsigned int  ms)
{
   u16 i;
         do{

            i = (u16)(MAIN_Fosc / 13000);
                  while(--i)        ;   //14T per loop
     }while(--ms);
}

void main()
{

    Uart_Init2();

        if (sendCommand2("AT\r\n", "OK\r\n", 3000, 10) == Success);
        else errorLog2();
        delay2_ms(10);

        if (sendCommand2("AT+CMGF=1\r\n", "OK\r\n", 1000, 10) == Success);
        else errorLog2();
        delay2_ms(10);

        if (sendCommand2("AT+CSCS=\"GSM\"\r\n", "OK\r\n", 1000, 10) == Success);
        else errorLog2();
        delay2_ms(10);

        if (sendCommand2("AT+CNMI=2,2\r\n", "OK\r\n", 3000, 10) == Success);
        else errorLog2();
        delay2_ms(10);

//        sendMessage(phoneNumber,msg);                //发送短信

        while(1)
        {
                if(isStartGetMessage2)
                {
                        isStartGetMessage2 = 0;
                        Time_Cont = 0;

                        while (Time_Cont < 1000)        //等待1s接收短信数据
                        {
                                delay2_ms(100);
                                Time_Cont += 100;
                        }
                        isGetMessage2 =         Success;
                }
                if( isGetMessage2 == Success)
                {
                        parseMessage2();

                        if(strstr(messageBuffer2, "reboot conditioner") != NULL || strstr(messageBuffer2, "5F00542F7A7A8C03") != NULL)        //55F00 542F 7A7A 8C03  //开启空调
                        {
//                                  relay2 = 1;
                                //这里嵌入信息
                        }

                        if(strstr(messageBuffer2, "Turn off conditioner") != NULL || strstr(messageBuffer2, "517395ED7A7A8C03") != NULL)        //5173 95ED 7A7A 8C03 //关闭空调
                        {
//                                relay1 = 0;
                                //这里也是嵌入信息
                        }
                        isGetMessage2 = Failure        ;
                }
        }
}

void parseMessage()
{
        char *messageHead=NULL;
        char *messageEnd1=NULL;
        char *messageEnd2=NULL;

        memset(messageBuffer2, 0, sizeof(messageBuffer2)-1);         //清空短信内容缓冲区
        messageHead = strstr(Rec_Buf2, "CMT");
        if (messageHead != NULL)
        {
                messageEnd1 = strstr(messageHead, "\n");
                if (messageEnd1 != NULL)
                {
                        messageEnd1 ++;
                        messageEnd2 = strstr(messageEnd1, "\n");
                        if (messageEnd2 != NULL)
                        {
                                memcpy(messageBuffer2, messageEnd1, messageEnd2 - messageEnd1);

                        }
                }

        }

        CLR_Buf2();
}

void sendMessage(char *number,char *msg)
{
        xdata char send_buf[20] = {0};
        memset(send_buf, 0, 20);    //清空
        strcpy(send_buf, "AT+CMGS=\"");
        strcat(send_buf, number);
        strcat(send_buf, "\"\r\n");
        if (sendCommand2(send_buf, ">", 3000, 10) == Success);
        else errorLog2();

        SendString2(msg);

        SendData2(0x1A);
}

void phone(char *number)
{
        char send_buf[20] = {0};
        memset(send_buf, 0, 20);    //清空
        strcpy(send_buf, "ATD");
        strcat(send_buf, number);
        strcat(send_buf, ";\r\n");

        if (sendCommand2(send_buf, "SOUNDER", 10000, 10) == Success);
        else errorLog2();
}

void errorLog()
{
        while (1)
        {
                  if (sendCommand2("AT\r\n", "OK", 100, 10) == Success)
                {
                        soft_reset2();
                }
                delay2_ms(200);
        }
}

void soft_reset(void)         //制造重启命令
{
   ((void (code *) (void)) 0x0000) ();
}

unsigned int sendCommand(char *Command, char *Response, unsigned long Timeout, unsigned char Retry)
{
        unsigned char n;
        CLR_Buf2();
        for (n = 0; n < Retry; n++)
        {
                SendString2(Command);                 //发送GPRS指令

                Time_Cont = 0;
                while (Time_Cont < Timeout)
                {
                        delay2_ms(100);
                        Time_Cont += 100;
                        if (strstr(Rec_Buf2, Response) != NULL)
                        {

                                CLR_Buf2();
                                return Success;
                        }

                }
                Time_Cont = 0;
        }

        CLR_Buf2();
        return Failure;
}

#include "stc15.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im800c.h"
#include "uart2.h"
#define Success 1U
#define Failure 0U

//定义变量
unsigned long  Time_Cont = 0;       //定时器计数器

char phoneNumber[] = "xxxxxxxxxx";                //替换成需要被拨打电话的号码
char msg[] = "xxxxxxxxxxx";                //短信内容

char xdata messageBuffer2[100];
//bit isTimeOut2 = 0;
#define MAIN_Fosc                22118400L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void delay2_ms(unsigned int  ms)
{
   u16 i;
         do{

            i = (u16)(MAIN_Fosc / 13000);
                  while(--i)        ;   //14T per loop
     }while(--ms);
}

void sim800c()
{

    Uart_Init2();

        if (sendCommand2("AT\r\n", "OK\r\n", 3000, 10) == Success);
        else errorLog2();
        delay2_ms(10);

        if (sendCommand2("AT+CMGF=1\r\n", "OK\r\n", 1000, 10) == Success);
        else errorLog2();
        delay2_ms(10);

        if (sendCommand2("AT+CSCS=\"GSM\"\r\n", "OK\r\n", 1000, 10) == Success);
        else errorLog2();
        delay2_ms(10);

        if (sendCommand2("AT+CNMI=2,2\r\n", "OK\r\n", 3000, 10) == Success);
        else errorLog2();
        delay2_ms(10);

//        sendMessage(phoneNumber,msg);                //发送短信

                if(isStartGetMessage2)
                {
                        isStartGetMessage2 = 0;
                        Time_Cont = 0;

                        while (Time_Cont < 1000)        //等待1s接收短信数据
                        {
                                delay2_ms(100);
                                Time_Cont += 100;
                        }
                        isGetMessage2 =         Success;
                }
                if( isGetMessage2 == Success)
                {
                        parseMessage2();

                        if(strstr(messageBuffer2, "reboot conditioner") != NULL || strstr(messageBuffer2, "5F00542F7A7A8C03") != NULL)        //55F00 542F 7A7A 8C03  //开启空调
                        {
//                                  relay2 = 1;
                                //这里嵌入信息
                        }

                        if(strstr(messageBuffer2, "Turn off conditioner") != NULL || strstr(messageBuffer2, "517395ED7A7A8C03") != NULL)        //5173 95ED 7A7A 8C03 //关闭空调
                        {
//                                relay1 = 0;
                                //这里也是嵌入信息
                        }
                        isGetMessage2 = Failure        ;
                }
        }

void parseMessage()
{
        char *messageHead=NULL;
        char *messageEnd1=NULL;
        char *messageEnd2=NULL;

        memset(messageBuffer2, 0, sizeof(messageBuffer2)-1);         //清空短信内容缓冲区
        messageHead = strstr(Rec_Buf2, "CMT");
        if (messageHead != NULL)
        {
                messageEnd1 = strstr(messageHead, "\n");
                if (messageEnd1 != NULL)
                {
                        messageEnd1 ++;
                        messageEnd2 = strstr(messageEnd1, "\n");
                        if (messageEnd2 != NULL)
                        {
                                memcpy(messageBuffer2, messageEnd1, messageEnd2 - messageEnd1);

                        }
                }

        }

        CLR_Buf2();
}

void sendMessage(char *number,char *msg)
{
        xdata char send_buf[20] = {0};
        memset(send_buf, 0, 20);    //清空
        strcpy(send_buf, "AT+CMGS=\"");
        strcat(send_buf, number);
        strcat(send_buf, "\"\r\n");
        if (sendCommand2(send_buf, ">", 3000, 10) == Success);
        else errorLog2();

        SendString2(msg);

        SendData2(0x1A);
}

void phone(char *number)
{
        char send_buf[20] = {0};
        memset(send_buf, 0, 20);    //清空
        strcpy(send_buf, "ATD");
        strcat(send_buf, number);
        strcat(send_buf, ";\r\n");

        if (sendCommand2(send_buf, "SOUNDER", 10000, 10) == Success);
        else errorLog2();
}

void errorLog()
{
        while (1)
        {
                  if (sendCommand2("AT\r\n", "OK", 100, 10) == Success)
                {
                        soft_reset2();
                }
                delay2_ms(200);
        }
}

void soft_reset(void)         //制造重启命令
{
   ((void (code *) (void)) 0x0000) ();
}

unsigned int sendCommand(char *Command, char *Response, unsigned long Timeout, unsigned char Retry)
{
        unsigned char n;
        CLR_Buf2();
        for (n = 0; n < Retry; n++)
        {
                SendString2(Command);                 //发送GPRS指令

                Time_Cont = 0;
                while (Time_Cont < Timeout)
                {
                        delay2_ms(100);
                        Time_Cont += 100;
                        if (strstr(Rec_Buf2, Response) != NULL)
                        {

                                CLR_Buf2();
                                return Success;
                        }

                }
                Time_Cont = 0;
        }

        CLR_Buf2();
        return Failure;
}

程序编译错误 如何修改 求大神:

网友A:
这个函数有点不明白
void parseMessage()
{
        char *messageHead=NULL;
        char *messageEnd1=NULL;
        char *messageEnd2=NULL;
下面的有点看不明白,谁能给解释一下,谢谢!
        memset(messageBuffer2, 0, sizeof(messageBuffer2)-1);         //清空短信内容缓冲区
        messageHead = strstr(Rec_Buf2, "CMT");
        if (messageHead != NULL)
        {
                messageEnd1 = strstr(messageHead, "\n");
                if (messageEnd1 != NULL)
                {
                        messageEnd1 ++;
                        messageEnd2 = strstr(messageEnd1, "\n");
                        if (messageEnd2 != NULL)
                        {
                                memcpy(messageBuffer2, messageEnd1, messageEnd2 - messageEnd1);

                        }
                }

        }

        CLR_Buf2();
}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 太及时了 手里的SIM800模块还没弄呢 有楼主的程序少走很多弯路啊

网友C(2020-01-12):
编译不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