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位AD芯片cs1237的供电问题

楼主(2019-04-25):
这个芯片是用单片机供电,还是用一个独立电源供电比较好呢

网友A(2020-04-13):
最好用一个独立供电LDO 供电比较好,纹波小,参考电压稳定

网友B(2020-12-24):
如果用开关电源要用共模电感滤波,推荐用普通变压器作为电源比较稳定。注意在cs1237附近不要有电流流过,设计板子的时候放在和电源的另一侧比较稳定(电源放左边,单片机放中间,cs1237芯片放右边)

网友C(2021-04-05):
最好选用DCDC隔离电源,这样处理单点接点也更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