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知道LCD1602是动态显示还是静态显示

楼主(2019-04-25):
(无正文)

网友A:
它又不是数码管,不需要控制每一位轮流受控显示然后利用人的视觉暂留现象

网友B:
1602没有静态动态的,就是液晶,你给它写指令和数据,就能让它显示字符

网友C:
液晶显示比数码管简单的,输入指令和数据就能显示,网上找现成显示程序就好

网友D:
LCD12864和数码管不一样的,数码管是利用发光二极管的亮灭控制数字图形的显示;而LCD12864是液晶点阵显示,类似于一小格一小格堆砌出一个图形。

网友E:
不要有误解,如果你的显示代码放到while(1){}大循环外,那就是静态,程式从上到下运行一次就停在最后。
如果放到while(1){}内了,那就是动态了,这里面会因为程式的功能变量会发生改变,显示器件(不光LCD1602,数码管及其他)的显示也会发生改变,这就是所谓的刷新,实际是程式在不断循环,变量不断在变化,虽然此时我们看着显示变化不快,好像静止的,其实程式是在高速刷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