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一下关于硬件部分的TL431芯片电源设计

楼主:
这个电源设计是用8V转3V给430供电的    +V和-V测出的电压是7点几 想问下前面部分的电解电容和电容是干什么用的   还有后面一部分的电容
tl431部分也有点半知半解的  希望有大佬能讲解一下  感谢万分

网友A(2019-04-26):
电源滤波

网友B:
电容都是滤波,TL431是稳压。

网友C:
双电源电路,以正电源为例。这是一个并联稳压电源。D1,二极管,防接反也起降压的作用。TL431,你可以去看看手册上它的内部框图,相当于一个基准源、比较器和三极管。R3和R4设置输出电压,Vo=2.5*(R3+R4)/R4,当输出电压高于设定电压,431内部的三极管开度大一些,对地电流增大,R1上的压降增大,输出电压就会降低;输出电压低于设定电压,分析方法相同。并联型稳压电路,优点是电源稳定性非常好,缺点是输出功率不是很大,所以一般用于基准、模拟电路电源等。我没记错的话,431电流也就100ma,这个电路最大功率也就这么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双电源电路,以正电源为例。这是一个并联稳压电源。D1,二极管,防接反也起降压的作用。TL431,你可以去看 ...

        谢谢

网友E:
并联稳压电源,tl431看看芯片手册所起的是稳压的作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并联稳压电源,tl431看看芯片手册所起的是稳压的作用

电容起稳压滤波作用,这样设计输出电流很小,如果想要电流大些,可以输出加三极管扩流

网友G(2019-09-26):
双电源  调试OK了吗?有没有详细的资料分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