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和adc0808连接好了,却显示错误的读数

楼主(2019-04-25):
这里是程序,请各位帮忙看看为什么会显示错误的读数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TR=P1^0;
sbit EOC=P1^1;
sbit OE=P1^2;
sbit CLK=P1^3;

sbit adda = P1^4;
sbit ale = P1^5;
#define adc0809_data  P3
uchar AD_DATA[1];
uint  addata2;
#define LCM_Data     P0
#define Busy         0x80
sbit    LCM_RW     = P2^6;
sbit    LCM_RS     = P2^5;
sbit    LCM_E      = P2^7;
void    WriteDataLCM (uchar WDLCM);
void    WriteCommandLCM (uchar WCLCM,BuysC);
uchar   ReadStatusLCM(void);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ASCII);
void    LCMInit(void);
void    delayms(uint ms);
void    delay(uchar i);
void    DisplayList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elayms, uchar code *DData);
void   judge_xianshi(void);
void init();
void AD();
uchar flag1;
main()
{
   init();
  adda = 0;
   LCMInit();
   while(1)
   {
       AD();
       judge_xianshi();
       delayms(100);

   }
}
void init()
{
  EA=1;
  TMOD=0x02;
  TH0=0x216;
  TL0=0x216;
  TR0=1;
  ET0=1;
  STR=0;
  OE=0;

}
void   judge_xianshi()
{
  addata2=AD_DATA[0]*100;
  DisplayListChar(0,1,0, "xingxiangrong");
  DisplayListChar(1,0,0, "AD=");
  DisplayOneChar( 1, 3, AD_DATA[0]/100+0x30);
  DisplayOneChar( 1, 4, AD_DATA[0]/10%10+0x30);
  DisplayOneChar( 1, 5, AD_DATA[0]%10+0x30);
  DisplayListChar(1,7,0, "Vin=");
  DisplayOneChar( 1, 11, AD_DATA[0]/51+0x30);
  DisplayListChar(1,12,0, ".");
  DisplayOneChar( 1, 13, addata2/51/10%10+0x30);
  DisplayOneChar( 1, 14, addata2/51%10+0x30);
  DisplayListChar(1,15,0, "V");
}
void AD()
{
   STR=0;
   delay(10);
   STR=1;
  ale=1;
   delay(10);
   STR=0;
  ale=0;
  delay(1);
   while(0==EOC);
  delay(1);
   OE=1;
  delay(1);
   AD_DATA[0]=adc0809_data;
   OE=0;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CLK=~CLK;
}
void DisplayListChar(uchar X,uchar Y,uchar ms, uchar code *DData)
{
unsigned char ListLength;
ListLength = 0;
X &= 0x1;
Y &= 0xF;
while (DData[ListLength]!='\0')
  {
     if (Y <= 0xF) //X×&oslash;±ê&Oacute;&brvbar;&ETH;&iexcl;&Oacute;&Uacute;0xF
     {
        DisplayOneChar(X, Y, DData[ListLength]);
        ListLength++;
        Y++;
     delayms(ms);
     }
     else
     break;
  }
}
void LCMInit(void)
{
LCM_Data = 0;
WriteCommandLCM(0x38,0);
delayms(5);
WriteCommandLCM(0x38,0);
delayms(5);
WriteCommandLCM(0x38,0);
delayms(5);
WriteCommandLCM(0x38,1);
WriteCommandLCM(0x08,1);
WriteCommandLCM(0x01,1);
WriteCommandLCM(0x06,1);
WriteCommandLCM(0x0C,1);
delayms(100);
}
void WriteDataLCM(uchar WDLCM)
{
ReadStatusLCM(); //&frac14;ì&sup2;&acirc;&Atilde;&brvbar;
LCM_Data = WDLCM;
LCM_RS = 1;
LCM_RW = 0;
LCM_E = 0;
delay(10);
LCM_E = 0;
LCM_E = 1;
}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WCLCM,BuysC)
{
if (BuysC) ReadStatusLCM();
LCM_Data = WCLCM;
LCM_RS = 0;
LCM_RW = 0;
LCM_E = 0;
delay(10);
LCM_E = 0;
LCM_E = 1;
}
uchar ReadStatusLCM(void)
{
LCM_Data = 0xFF;
LCM_RS = 0;
LCM_RW = 1;
LCM_E = 0;
LCM_E = 0;
LCM_E = 1;
while (LCM_Data & Busy);
return(LCM_Data);
}
void DisplayOneChar( uchar X, uchar Y, uchar ASCII)
{
  X &= 0x1;
  Y &= 0xF;
  if (X) Y |= 0x40;
  Y |= 0x80;
  WriteCommandLCM(Y, 0);
  WriteDataLCM(ASCII);
}
void delayms(uint Ms)
{
  uint i,TempCyc;
  for(i=0;i<Ms;i++)
  {
    TempCyc =70;
    while(TempCyc--);
  }
}
void delay(uchar i)
{
uchar j;
while(i--)
{
for(j=125;j>0;j--)
;
}
}

网友A:
0808的OUT1-OUT8应该和P37-P30接,即是反着接的,比应该是OUT1-OUT8应该和P30-P37正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