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编译完 有一个警告 没找到原因 那位帮忙看看 万分感谢!

楼主(2019-04-25):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sbit Mr0 = P1^0;
sbit Ml0 = P1^1;
sbit Mr1 = P1^2;
sbit Ml1 = P1^3;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card_go    {Mr0=0,Ml0=1,Mr1=0,Ml1=1;}//前进
#define card_back  {Mr0=1,Ml0=0,Mr1=1,Ml1=0;}//后退
#define Left_card_go   {Mr0=0,Ml0=1,Mr1=1,Ml1=0;}//左转圈
#define Right_card_go   { Mr0=1,Ml0=0,Mr1=0,Ml1=1;}//右转圈
#define stop_card   { Mr0=0,Ml0=0,Mr1=0,Ml1=0;}//stop
#define up       'A'
#define down     'B'
#define left     'C'
#define right    'D'
#define stop     'F'
//#define guohua_left         'C'
//#define guohua_right        'D'
//#define wang_left    '1'
//#define wang_right   '3'
//#define guo_left     '9'
//#define guo_right     '7'
char code str[] =  "收到指令,向前!\n";
char code str1[] =  "收到指令,向后!\n";
char code str2[] =  "收到指令,向左!\n";
char code str3[] =  "收到指令,向右!\n";
char code str4[] =  "收到指令,停止!\n";
uchar  i=0;
uchar  dat=0;
uchar  buff[3]=0; //缓冲字节
bit  flag_REC=0;
bit  flag    =0;
////毫秒级延时函数定义
////void delay(uint z)
////{
//// uint x,y;
//// for(x = z; x > 0; x--)
////  for(y = 114; y > 0 ; y--);
////}
//
////字符串发送
////   void send_str( )
////{
////     unsigned char i = 0;
////     while(str[i] != '\0')
////    {
////    SBUF = str[i];
////    while(!TI);
////    TI = 0;
////    i++;
////    }
////}
//
////   void send_str1( )
////{
////     unsigned char i = 0;
////     while(str1[i] != '\0')
////    {
////    SBUF = str[i];
////    while(!TI);
////    TI = 0;
////    i++;
////    }
////}
////
////   void send_str2( )
////{
////     unsigned char i = 0;
////     while(str2[i] != '\0')
////    {
////    SBUF = str[i];
////    while(!TI);
////    TI = 0;
////    i++;
////    }
////}
////
////   void send_str3( )
////{
////     unsigned char i = 0;
////     while(str3[i] != '\0')
////    {
////    SBUF = str[i];
////    while(!TI);
////    TI = 0;
////    i++;
////    }
////}
////
////   void send_str4( )
////{
////     unsigned char i = 0;
////     while(str4[i] != '\0')
////    {
////    SBUF = str[i];
////    while(!TI);
////    TI = 0;
////    i++;
////    }
////}
void sint() interrupt 4   //中断接收3字节
{
    if(RI)
    {
       RI=0;
    P1 = 0;
       dat=SBUF;
       if(dat=='O'&&(i==0)) //数据第一帧
         {
            buff[i]=dat;
            flag=1;
         }
       else
      if(flag==1)
     {
      i++;
      buff[i]=dat;
      if(i>=2)
      {i=0;flag=0;flag_REC=1 ;}
     }
  }
}
//串口初始化
void UART_INIT()
{
SM0 = 0; SM1 = 1;//串口工作方式1
REN = 1;//允许串口接收
EA = 1;//开总中断
ES = 1;//开串口中断
TMOD = 0x20;//8位自动重装模式
TH1 = 0xfd;
TL1 = 0xfd;//9600波特率
TR1 = 1;//启动定时器1
}
void main()
{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if(flag_REC==1)        //中断接收完成
    {
    flag_REC=0;
    if(buff[0]=='O'&&buff[1]=='N') //第一个字节0,第二个N,第三个控制码
    switch(buff[2])
       {
          case up : card_go; break;
     case down : card_back; break;
     case left : Left_card_go; break;
     case right : Right_card_go; break;
     case stop : stop_card; break;

   }
  }
}
}
/*************************************
备注:
使用printf()puts()前都应软件置位TI = 1;
printf()puts()  使用putchar函数发送字节
void putchar(uchar sbyte )
{
    while(!TI);   //等待发送完
    SBUF=sbyte;
}
所以第一次调用putchar前没TI=1 永远等待
*************************************/

网友A:
没找到原因。
警告内容是说有一个“CO”的函数未被调用,但是我没有找到这个函数。真的很怪。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CO?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找到原因。
警告内容是说有一个“CO”的函数未被调用,但是我没有找到这个函数。真的很怪。
*** WARNIN ...

我也是觉得费解,找不到原因。有没有可能串口数据与寄存器地址冲突,但是烧录到单片机能够正常运行,没有异常,单片机是STC89C52

网友B:
有的定义的常量根本没用到,这些屏蔽掉就不会waring了

网友C:
char code str[] 定义了没用,可能code类型会一直占用ROM存储空间,所以会有个警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har code str[] 定义了没用,可能code类型会一直占用ROM存储空间,所以会有个警告

5楼正解,楼主定义的5个code类型常量数组没有调用,占用ROM存储空间。
char code str[] =  "收到指令,向前!\n";
char code str1[] =  "收到指令,向后!\n";
char code str2[] =  "收到指令,向左!\n";
char code str3[] =  "收到指令,向右!\n";
char code str4[] =  "收到指令,停止!\n";

楼主:
引用 网友C:
char code str[] 定义了没用,可能code类型会一直占用ROM存储空间,所以会有个警告

感谢 感谢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