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结构体如何将按键传入子函数呢?

楼主(2019-04-25):
最近在研究结构体但是怎么可以把按键的信息传到子函数里面呢

试了半天返回函数 不行

网友A:
形参用不了用指针

网友B:
如果要在函数中修改的话可以使用结构体指针

网友C:
用结构体指针来实现啊

网友D:
#include<reg51.h>
#include<string.h>

struct     //自定义结构体
{
    int     P1;
    char    SW;
    char    strs[20];
}pk;

void main()
{
    if(pk.SW == 1)
    pk.P1 = 0x01;
    strcpy(pk.strs,"are you OK");
    delay(200);

        if(pk.SW == 2)
    pk.P1 = 0x02;
    strcpy(pk.strs,"this is struct");
    delay(200);
   //.....................

   while(1);
}

//按键SW 自己设,延时做一做,点到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D:
#include
#include

谢谢 已经搞定 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