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单片机定时器中断频率计实现代码

楼主(2019-04-25):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数据类型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out  P0                                  //IO端口定义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N=P2^2;
uint i = 0;         //全局变量
uint j;
uint cnt=0;
uchar display[]={'0','1','2','3','4','5','6','7','8','9'};
void Delay4us()
{
        _nop_();_nop_();_nop_();_nop_();
}
//延时
void delay (int ms)
{
  uchar i;
        while(--ms)
                for(i=0;i<250;i++)
                        Delay4us();
}

//LCD忙检测,返回1则忙
bit LCD_Busy_Check()
{
  bit result;
  RS=0;
        RW=1;
        EN=1;
        Delay4us();
        result=(bit)(P0&0x80);
  EN=0;
  return result;
}

//写指令给P0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cmd)
{
  while (LCD_Busy_Check());
  RS=0;
        RW=0;
        EN=0;
        _nop_();
        _nop_();
  P0=cmd;
        Delay4us();
  EN=1;
        Delay4us();
        EN=0;
}

//写数据给P0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
{
while(LCD_Busy_Check());
        RS=1;
        RW=0;
        EN=0;
        P0=dat;
        Delay4us();
  EN=1;
        Delay4us();
        EN=0;
}

//LCD初始化
void LCD_Initialise()
{
  LCD_Write_Command(0x38);//显示初始化
        delay(5);
  LCD_Write_Command(0x0c); //开显示
        delay(5);
  LCD_Write_Command(0x06);//读写后指针加一
        delay(5);
  LCD_Write_Command(0x01);        //清屏
        delay(5);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char ge=0;
        uchar shi=0;
        uchar bai=0;
        uchar qian=0;
        TMOD=0x15;            // 定时器0工作于计数方式,工作方式1,16位计数
                              // 定时器1工作于定时方式,工作方式1,16位定时
        TH0=0;                                                                // 清零计数器
        TL0=0;
        TH1=0x4C;                                                        // 12M晶振工作下,定时50ms
        TL1=0x00;
        TR0=1;                                                                // 启动定时器0
        TR1=1;                                                                // 启动定时器1
        IE=0x88;                                                        // 打开定时中断1和总中断
        LCD_Initialise();
        while(1)
        {
                qian=cnt/1000;
                bai=cnt%1000/100;
                shi=cnt%100/10;
                ge=cnt%10;
                LCD_Write_Command(0x80);
                LCD_Write_Data(display[qian]);
                LCD_Write_Command(0x81);
                LCD_Write_Data(display[bai]);
                LCD_Write_Command(0x82);
                LCD_Write_Data(display[shi]);
                LCD_Write_Command(0x83);
                LCD_Write_Data(display[ge]);
                LCD_Write_Data('h');
                LCD_Write_Data('z');
        }
}

/***********计数器T0中断处理函数******************************************/
void Timer1_ISR() interrupt 3
{
        static char j = 0;
        i++;
        TH1=0x4C;                                                   // 重设定时器值,50ms @ 12MHz XTAL
        TL1=0x00;
        if(++j == 20)                                           // 50ms * 20 = 1S
        {
                j = 0;
                i = (TH0 << 8) | TL0;                   // 1S内的计数值
                cnt=i;
                i=0;
                TH0 = 0;                                           // 清零计数
                TL0 = 0;
        }
}

网友A(2019-12-19):
怎么使用呢

网友B:
范围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