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8c52单片机用什么软件烧写啊?

楼主:
最近用at89c52做了个爱心LED灯,但是不知道用啥软件烧写啊。以前用的是stc的,现在不知道这个at的怎么搞。萌新求指教啊。

网友A(2019-04-25):
用keil软件写程序,导入单片机

网友A:
用keil软件写,然后导入单片机

网友B:
网上卖的89C52编程器一大把

网友C:
都是用串口啊

网友D:
我们用的是这个,用百度网盘发你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GS06EOvgvAHDEUFy-1QYA  提取码:nmgv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E:
51的代码一般用的这个stc-isp,stc官网有下载器挺好用的,望采纳。

网友F:
好多软件都可以,但前提是你需要买烧录器

网友G:
先用keil软件编写程序,注意编完程序后勾选生成Hex文件再编译一次。把Hex文件烧到52里就行啦。

网友H:
at不是STC,STC可以直接通过串口烧写,可是at不行啊,我就是不会at的。

网友I:
51没有下载器的话都是用串口吧,我用的是STC

网友J:
AT需要专用下载器,网购一个吧  不支持串口烧录

网友K:
AT89C52是不能在线编程的,需要烧录器,这个是很古老的芯片。后期出了AT89S52是替代它的,可以在线编程,用的是ISP烧录器,某宝一大堆,也可以烧AVR系列的。STC或者SST系列可以用串口烧录,这几个烧录方法都不一样,不要混用

网友L:
keil5软件编写,stc-isp下载

网友M:
用keil软件编写程序,编写成功后生成.hex文件,使用ISP软件进行下载

网友N:
有很多软件啊,推荐用keil吧。望采纳。

网友O:
keil4编写,然后用isp烧录器烧进去。

网友P:
用Keil平台,51系列的单片机都可以

网友Q:
keil4写,写完后你需要某宝买条下载线会给你发软件的

网友R:
我用的是kile 4

网友S:
用keil编译,用stc-isps烧入,软件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YYCcH0PO2bb7p6WWaJMGQ  提取码:fn5r

网友T:
不知怎么这么多人的阅读能力这么差,楼主说了是at89c52。AT89C系列单片机不能用STC的方法烧写,只能用专用 的编程器。自己DIY的话,可以百度下 Easy 51 Pro  ,串口\并口的都有,可以烧写AT89C5x还有AT89C2051,好几年前那时比较流行的。

网友U:
用stc-isp,然后用个开发板就好

网友V:
stc官网能免费申请到烧录器,另外烧录器也能自己焊一个.
自己做如下图:

D+与D-连USB, TXD与RXD与芯片3.0与3.1连接,再上宏晶官网下一个ST--SPI

网友W:
at89c51只能是编程器烧写,不可以isp(在系统编程)。

网友X:
烧录的话,还是可以用STC的呀,用keil写程序然后用STC连上单片机烧写就可以了,当然你的单片机最小系统要正确才能成功烧写

网友Y:
用AT89C52这个不支持在线烧录,只能拆下来用编程器烧录,现在这时候了还在用这种老掉牙的芯片,不稳定容量又小,烧写又麻烦,早就不用这种了

网友W:
引用 网友Y:
用AT89C52这个不支持在线烧录,只能拆下来用编程器烧录,现在这时候了还在用这种老掉牙的芯片,不稳定容量 ...

AT89C52有许多劣势,但是以稳定较好才得以生存到现在。

网友Z:
目前普遍使用的是KEIL软件进行编程、编译,烧写程序用深圳宏晶的stc-isp。

网友AA:
用ISP软件,直接生成HEX文件。就可以在里面下载

网友AB:
我用的是stc-isp-15xx-v6.86r,

网友AB:
先用keil导出一个hex文件,再通过stc软件进行烧写皆可

网友AC:
用keil,然后用stc烧录进去

网友AD:
在网上下载一个at的烧录软件就可以了,网上很多

网友AE:
stc-isp烧录软件

网友AF:
用keil软件写,

网友AG:
只见过AT89S52,没见过 AT98c52,写程序一般都有Keil,烧录一般用STC—ISP

网友AH:
应该是用keil c来烧写吧

网友AI:
keil软件编写生成.hex文件再使用stc-isp软件进行烧写

网友AJ:
需要买烧录器

网友AK:
引用 网友T:
不知怎么这么多人的阅读能力这么差,楼主说了是at89c52。AT89C系列单片机不能用STC的方法烧写,只能用专用  ...

昏招这么多,不知LZ能应付不。应该建议审核发言的屏蔽错误答案,避免浪费大家时间

网友AL:
用stc的就可以

网友AM:
用keil编译,编出来的hex文件用stc ISP 下载,网上有下载路径

网友AN:
实物的89c52可以用STC-ISP软件,仿真的89c52可以用keil软件

网友AO(2019-12-03):
烧了没,我买的烧录器,但是没有下载器

网友AP:
TOP8051  ,20年前用过,现在吃灰中,在附近可以免费送。

网友AQ:
把hex文件烧进去,最好用自带的开发板

网友AR:
这种单片机需要专用的烧写器,可以在那个宝上买到,价格也不贵

网友AS:
keil不可以吗?

网友AT(2020-01-05):
那个宝AT编程器速度买一个

网友AU:
串口,某宝上好多编程器

网友AV:
用Keil uVision软件进行编程,生成*.hex文件,把程序烧到STC-ISP里面就好了

网友AW:
keill,专门的烧写软件

网友AX:
网上有的卖啊,USB的。我以前用的是TOPWIN835还不错用了好多年。现在AT89C52的价格高,你不如用STC89C52,STC的烧录器也比较多

网友AY:
keil就可以

网友AX:
KEIl 不能烧录,只能开发,编译成.HEX。AT的单片机要用AT的烧录软件,烧录进去。

网友AZ:
AT系列单片机用这个软件烧程序USB-ISP

但是你必须要有相应的烧写器,象这样的

网友BA:
用keil然后单片机连上串行数据总线

网友BB:
stc烧录,keil编译

网友AT:
建议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