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KO936焊台原理图及电池供电的改装

楼主(2019-04-25):
HAKO936焊台用量很大,现在市场上出售的基本上是LM358方案的,网上的原理图有各种版本,但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错误,而且读懂困难。我按实物绘制了一份原理图,容易看懂,方便修理。可以在现有的基础上轻而易举的改成电池供电,方便野外等特殊环境下使用。下图是HAKO936原理图:

如果要改成电池供电,需要把Q1和R8取消,增加一个N-MOS管,电热丝一端接电池正极,一端接MOS管,MOS管G极接一个钳位用稳压二极管,防止电压过高击穿MOS管,原理图如下:

改制过程见下图:

改好的图:

将电池装到盒子里,绑上面板,虽然丑得很,但使用效果与用交流220V的没2样。野外使用很方便。

楼主:
为了方便朋友们改装,我把改装前后的原理图拼在一起,改了哪些地方一目了然: 未命名

网友A(2020-05-09):
感谢分享,正是急需的

网友B(2020-12-10):
用楼主的图画了个PCB板,MOS管温度太高,不太敢用

网友C:
楼主手艺真不错,学习了!

网友D(2022-07-26):
估计效率不高,要用PWM开关电路。

网友E(2022-09-03):
同问,不知道1321发热芯是电阻丝发热还是ptc陶瓷类发热芯,若是电阻丝或者金属膜发热,那交直流均可使用,若是ptc陶瓷类发热体那就只能使用交流驱动,或者用555搭一个50hz的方波再驱动MOS管。

网友F(2022-10-14):
r1与稳压管用两个10k也行

网友G(2023-11-13):
直流电路的如何标定温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