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1单片机改成STC15的程序要注意哪些事项啊?

楼主(2019-04-25):
我是一个单片机的白纸,学校有微机原理课也有数电课,但感觉对我们的编程能力并没什么作用【摊手】,现在要求我们动手做一个八位抢答器,我在百度伸手了一个C51的程序,但没法和我们的板子兼容,想问问各位大神是如何快速上手的,学校发的视频教程看完以后只会控制几个LED灯很崩溃但也只能瞎着急【掀桌】,我不知道我这个问题是不是很蠢,还在继续看,如果我自己解决了的话就删了,感谢各位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
    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c0};
        sbit start=P3^6;
        sbit reset=P3^7;
        sbit key1=P1^0;
        sbit key2=P1^1;
        sbit key3=P1^2;
        sbit key4=P1^3;
        sbit key5=P1^4;
        sbit key6=P1^5;
        sbit key7=P1^6;
        sbit key8=P1^7;
        sbit jia=P3^4;
        sbit jian=P3^5;
        bit action = 0;
        uchar second=10,a[7]={0};
        uchar timer0_count = 0;
        uchar number=0;
        uchar number_display = 0;
        uchar k;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20;y>0;y--);
        }
        void display(uchar number,uchar second)
        {
                P2 = 0x01;
                P0 = table[second];
                delay(1);
                P2 = 0x02;
                P0 = table[number];
                delay(1);
                P2 = 0x04;
                P0 = table[a[0]];
                delay(1);
                P2 = 0x08;
                P0 = table[a[1]];
                delay(1);
                P2 = 0x10;
            P0 = table[a[2]];
                delay(1);
                P2 = 0x20;
                P0 = table[a[3]];
                delay(1);
                P2 = 0x40;
                P0 = table[a[4]];
                delay(1);
                P2 = 0x80;
                P0 = table[a[5]];
                delay(1);
        }
        void start_keyscan()
        {
            void fengling();
                while(start == 0)
                {
                    key7=0;
                        display(number_display,second);
                        if(start == 1)
                        {
                            key7=1;
                                action  = 1;
                                TR0 = 1;
                        }
                }
        }

        uchar key_scan8()
        {
                if(key1 == 0)
                {
                        delay(8);
                        if(key1 == 0)
                        {
                                number  = 1;
                                number_display = number;
                        }
                }
                                if(key2 == 0)
                {
                        delay(8);
                        if(key2 == 0)
                        {
                                number  = 2;
                                number_display = number;
                        }
                }
                if(key3 == 0)
                {
                        delay(8);
                        if(key3 == 0)
                        {
                                number  = 3;
                                number_display = number;
                        }
                }
                if(key4 == 0)
                {
                        delay(8);
                        if(key4 == 0)
                        {
                                number  = 4;
                                number_display = number;
                        }
                }
                if(key5 == 0)
                {
                        delay(8);
                        if(key5 == 0)
                        {
                                number  = 5;
                                number_display = number;
                        }
                }
                if(key6 == 0)
                {
                        delay(8);
                        if(key6 == 0)
                        {
                                number  = 6;
                                number_display = number;
                        }
                }
                if(number_display != 0)
                {
                        return number_display;
                }
                else
                {
                        return 0;
                }
        }
        void reset_keyscan()
        {
                if(reset == 0)
                {
                        delay(8);
                        if(reset == 0)
                        {
                                number_display = 0;
                               second=10;
                }
                }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0;
                P2=0x00;
                while(1)
                {
                    reset_keyscan();
                        start_keyscan();
                         if(jia==0&&a[number-1]<9)
              {
                 delay(10);
                 while(jia==0)
                     display(number_display,second);
                     a[number-1]=a[number-1]+1;
              }
            if(jian==0&&a[number-1]>0)
              {
                 delay(10);
                     while (jian==0)
                     display(number_display,second);
                     a[number-1]=a[number-1]-1;
              }
                        while(action)
                        {
                         while(!key_scan8())
                        {
                                display(number_display,second);
                                if(second == 0)
                                {
                                        second = 10;
                                        break;
                                }
                        }
                                        TR0 = 0;
                                        key7=0;
                                        delay(80);
                                   display(number_display,second);
                 key7=1;
                                        action = 0;
                                        break;
                        }
                        display(number_display,second);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imer0_count ++;
                if(timer0_count == 20)
                {
                        second --;
                        timer0_count = 0;
          if(second==0)
                        {
                           key7=0;
                           delay(60);
                           key7=1;
                     }
                 }
         }

全新升级版CT107S V1.5 原理图 【彩版】.pdf

开发板原理图

网友A:
老式51单片机都是12T,现在有部分单片机采用1T模式,如STC12, STC15系列等。
所谓12T模式指一个机器周期=12个时钟周期
而1T模式指的是一个机器周期=1个时钟周期
比如对于常用的12MHz晶振来说:
12T模式,一个机器周期为1us
1T模式,一个机器周期为1/12us.

延时肯定要改的,还有单片机的头文件要改的

网友B:
注意延时的问题

网友C(2019-08-12):
延时函数,中断,引脚定义都要改一下。

网友D(2021-06-10):
引用 网友A:
老式51单片机都是12T,现在有部分单片机采用1T模式,如STC12, STC15系列等。
所谓12T模式指一个机器周期=1 ...

大佬,有没有引脚上功能什么的应该注意啊

网友E:
很简单,读通两个芯片的手册,一切都明白了。本方法适用于所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F:
头文件寄存器和引脚输出配置改好就行了

网友G:
请问楼主当时怎么改的呢,现在我也有类似需求,不知道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