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将程序导入为什么显示重新连接后握手失败?是USB转TTL的模块有问题么?

楼主(2019-04-25):
(无正文)

网友A:
你好!这个问题点有很多
1、串口模块的问题
2、单片机自身的问题
3、单片机晶振没有起震
4、单片机没有复位
5、下载的时候要冷启动

网友B:
直接我也遇到过, 给两点建议. 1) USB不要接在前面板上, 前面板供电不足/不稳导致握手失败. 2)USB线不要太长, 原因同1.  3) 单片机如果有独立电源尽量使用, 从USB可能导致失败.

网友C:
我昨天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1检查杜邦线连接是否牢固。2更换芯片测试。3看看TXD与RXd的连接是否正确,4,升级一下烧写程序ISP

楼主:
多谢大家,问题已经找到了是那软件的波特率的问题,最大和最小都调到4800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