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GPS定位系统,可以用什么方法接收到GPS模块传输的位置信息?

楼主(2019-04-25):
跟老师做项目,分配的任务偏硬件,但自己想试着挑战一下,问一下关于GPS 信号传输的问题。可以用什么方法接收到GPS模块传输的位置信息,单片机自己存储或者通过无线通信模块是否可以行得通,时间紧迫,所以想确定方法执行。谢了!!

网友A:
你好!
1、你没有说明白,你总体的设计要求
2、单片机可以解析GPS的位置信息
3、解析的位置信息,可通过多种无线方式发送出去
4、具体方案设计讨论,可以看我头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