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怎么修改才能让这个程序数码管倒数完就不在显示了

楼主(2019-04-25):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ledchar[]={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number[]={0xff,0xff};
unsigned int cnt200;
unsigned int cnt1000;
unsigned char num=20;
void liushui()
{
num--;
number[0]=ledchar[num%10];
number[1]=ledchar[num/10%10];
if(num==0)

}
void light()
{
unsigned char j;
j++;
P2=~(0x01<<j);
if(j==8)
  j=0;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0XFC;
TL0=0X67;
EA=1;
TR0=1;
ET0=1;
while(1)
{
  if(cnt1000>=1000)
  {
   cnt1000=0;
    liushui();
  }
   if(cnt200>=200)
  {
   cnt200=0;
   light();
  }
}
}
void time_0() interrupt 1
{
unsigned char j;
TH0=0XFC;
TL0=0X67;
cnt200++;
cnt1000++;
switch(j)
{
  case 0:P1=0x01;P0=number[0];j++;break;
  case 1:P1=0x02;P0=number[1];j=0;break;
}
}

网友A:
很简单嘛:
void liushui()
{
num--;
number[0]=ledchar[num%10];
number[1]=ledchar[num/10%10];
if(num==0)
{
while(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