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检测磁场的板子程序

楼主:
检测磁场的资料可以自己下载,亲测有效

#include"reg12.h" //头文件在STC公司主页上下载
#include"stdio.h"
#include"intrins.h"
//------------------------------------------------------------------------------
void AD_init();
void serial_init();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float AD_work(unsigned char channel);
unsigned int AD_get(unsigned char channel);
//------------------------------------------------------------------------------
void main()
{

        AD_init(); //A/D转换初始化
        serial_init();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float GS=0.0;
        GS=(AD_work(0)-2.5)/0.00083;
        if(GS<0) GS=-GS;
                TI=1; //使用printf函数前须先将发送标志位TI置1
                printf("%f uT\n",GS);
                TI=0;
                delay(1000); //延时约1s
                }
}
//------------------------------------------------------------------------------
unsigned int AD_get(unsigned char channel)
{
        ADC_CONTR=0x88|channel; //开启AD转换1000 1000 即POWER SPEED1 SPEED0 ADC_FLAG?? ADC_START CHS2 CHS1 CHS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要经过4个CPU时钟的延时,其值才能够保证被设置进ADC_CONTR 寄存器
        while(!(ADC_CONTR&0x10)); //等待转换完成
        ADC_CONTR&=0xe7; //关闭AD转换,ADC_FLAG位由软件清0
        return(ADC_RES*4+ADC_RESL); //返回AD转换完成的10位数据(16进制)
}
//------------------------------------------------------------------------------
float AD_work(unsigned char channel)
{
        float AD_val; //定义处理后的数值AD_val为浮点数
        unsigned char i;
        for(i=0;i<100;i++)
        AD_val+=AD_get(channel); //转换100次求平均值(提高精度)
        AD_val/=100;
        AD_val=(AD_val*5)/1024; //AD的参考电压是单片机上的5v,所以乘5即为实际电压值
        return AD_val;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延时约1ms
{
        unsigned int i;
        while (--a!=0)
        for(i=600;i>0;i--);//1T单片机i=600,若是12T单片机i=125
}
//------------------------------------------------------------------------------
void serial_init()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设置9600波特率
        SCON=0x50; //串口方式1,允许接收
        TR1=1;
}
//------------------------------------------------------------------------------
void AD_init()
{
        P1ASF=0xff; //P1口全部作为模拟功能AD使用
        ADC_RES=0; //清零转换结果寄存器高8位
        ADC_RESL=0; //清零转换结果寄存器低2位
        ADC_CONTR=0x80;//开启AD电源
        delay(2); //等待1ms,让AD电源稳定
}

网友A(2019-04-26):
欢迎讨论

网友B(2024-10-12):
看着不错,有空试试看

网友B:
用的啥霍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