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单片机数码管动态显示程序加上定时器?

楼主(2019-04-25):
具体内容如下图,麻烦各位大神解惑啊

网友A:
直接要答案不太好,首先解决6位数码管动态显示,再加进定时器1s延时,哪里有问题问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要答案不太好,首先解决6位数码管动态显示,再加进定时器1s延时,哪里有问题问哪里。

我两个程序都单独弄好了,就是加在一起就不对

网友B:
两个程序都单独弄好了,只是一个延时有那么难吗?
觉得你程序结构可能不太好啊。。。。。。

网友C:
建立一个显示缓冲区,定时移动缓冲区的内容,应该不难,

网友D:
代码发出来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