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的管脚的标号位置无法更改

楼主(2019-04-25):
我打算用Altium Designer画一个 NPN类型的三极管的原理图库,可是在添加管脚的时候出现以下情况
想知道如何改变图中 B,C,E的位置

网友A:
我折腾了一下, 发现引脚的名称是没办法移动位置的, 但是你可以这样. 把引脚名称隐藏, 在你需要的位置放一个文本字符. 具体看我的图片. 画的挺难看的.

网友B:
不知道你的意思,其实自己做一个元件也很简单。

楼主:
谢谢啦,我昨天晚上百度也没有找到方法,已经死心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