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OELD显示模块的思路

楼主(2019-04-26):
OELD显示模块思路
驱动烧录分三步:
   初始化
     显示位置
       显示内容
大小:0.96(例)
像素:128x64(8192个像素点组成)

控制第几排、第几列的LED是亮还是灭来表达控制内容

理解方法:可以拆分成128x64的表格(表格的点控制LED的亮灭)

一、初始化
Oled.c文件(最下面)void OLED_Init(void)   \\初始化函数
0xB0--set page address 页面地址   \\初始化只需要这个函数

进入解释

我们用是的IIC (爱放C):

从头开始学
S表示:start;
01110 w/r表示地址读写地址从计;
ACK 表示回复一个应答信号
Co字节判断
D/C 命令、数据判断(命令:是void)
ACK回复应该应答信号
Conntrol byte 控制字节信息发送完成
ACK回复应该应答信号
Data byte 数据信息发送
ACK回复应该应答信号
P  stop 停止信号

*b7-b1是高七位;
**b0是读写位,1=R(读)、0=w(写、发送指令);
***b7-b4是四位,b3-b0是四位,所以是0x78 //0表示写
****Co字节判断
*****D/C 命令、数据判断

如果Co是0的话表示的是字节
如果D/C是0的话表示的是命令;是1的话表示数据;

Void Write_IIC_Data(unsigned char IIC_Data)
IIC_Start();   \\第一步-开始信号
Write_IIC_Byte(0x78);   \\网上叫从地址,我自己叫读写重新归零
IIC_Wait_Ack();       \\回复一个应答信号
Write_IIC_Byte(0x00);  \\这里我们发的是数据所以用0
IIC_Wait_Ack();          \\这里是应该应答序号
Write_IIC_Byte(IIC_Data);  //发送数据信息,也就是刚刚开始函数后面的IIC Data
IIC_Wait_Ack();             //回复应该应答信号
IIC_Stop();             //停止信号
初始化源码:
写入数据源码:

对比:命令是0x00;数据是0x40.

二、位置和内容

1亮、0灭。
有64行=0~63;128行=0~127.

行:把0~7做为page0;以此类推有八个page;最后面是page7。
解释:八行有把个格,刚刚好代表八个字节。

例如:0x40,0x20       十六进制40=二进制1000000;20=0100000
      0x40它是第一个,第一列的第一个led亮;第二个0x20就是第二排的第二个灯亮;(也可能是第二列的第二个led亮,因为我们没有加寻址,下面也会讲到);

这是一个水平寻址模式,自动增加方向;
方向:第一个page寻址到头后,跳到第二个page开始

这是垂直寻址模式,……自己想象;这两个模式寻址较慢,我们选用页寻址模式

整体显示思路:1、选模式(页寻址)
2、确定第几行page
3、确定第几列(col)
4、显示内容(数据、高低位)

1、选寻址模式

Command(命令)下来的Set Memory Addressing Mode(设置内存寻址模式)
D/C#中的0 0,代表它是双字节;先要发送20这个命令在发送A[1:0]来判断模式;我们要是第三个模式:页寻址模式,so:0x20;0x02一起发送;
代码展示:
Oled_write_Cmd(0x20);
Oled_write_Cmd(ox02);

2、确定第几行page

Command中的Set PageStartAddress Address for PageAddressing Mode(设置页面开始、页面地址、寻址模式)

一共有8个page;前面5个是固定的(也就是1、0、1、1、0);后面的3个刚好对着8个page;

Oled_Write_Cmd(oxbo+i);        //设置页地址是(0~7)

3、确定第几列(col)

  同上
4、内容
Oled_Write_Cmd(ox00);   低电平全亮
Oled_Write_Cmd(oxff);    高电平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