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X711后面这两个引脚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9-04-26):
HX711后面“+”“-”这两个引脚的作用是什么,分别连接按钮所实现的功能是

网友A:
請把腳位號數標出來;印象中HX711並不需要外接按鍵開關.頂多是設定模式的接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把腳位號數標出來;印象中HX711並不需要外接按鍵開關.頂多是設定模式的接腳

这个图是Proteus仿真中的,最右边那两个引脚不明白它的作用何在

网友B:
应该是加按键和减按键吧

网友A:
既是仿真的;應該是模擬差動的輸入訊號正負.

网友C(2020-04-15):
我也想知道是什么作用 如果是模拟差分信号的输入 又是如何模拟的  请大佬指教一下

网友D:
我前几天也看到了,也不明白,还有这个ad转换在proteus里面好像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