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51单片机中数码管显示的闹钟让时间在24小时和12小时显示的转换

楼主(2019-04-26):
我想在24小时和12小时的显示转换可是定义h要加到24的数以后不能用/ %显示12小时的显示

网友A:
你的问题要详细一点别人才能知道是哪有问题啊

楼主:
        P0=led[hour/10]; //p0口送数据 拆数显示         P2=0x7F;                 //片选         delay();                  //延时         P2=0xFF;                  //片选关                  P0=led[hour%10];         P2=0xBF;         delay();         P2=0xFF;

楼主:
上面这个是显示24小时的、有没有办法定义一个K1 K1为1时显示24小时的闹钟K1为0时显示12小时的闹钟

楼主:
        P0=led[hour/10]; //p0口送数据 拆数显示
        P2=0x7F;                 //片选
        delay();                  //延时
        P2=0xFF;                  //片选关

        P0=led[hour%10];
        P2=0xBF;
        delay();
        P2=0xFF;
这个是显示24小时的闹钟有办法通过/和%使他在K1为1是显示24小时K1为0时显示12小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