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电压转正电压求助

楼主(2019-04-26):
想要一个-48V的直流电压转为+48V的直流电压,有大佬知道怎么弄吗?

楼主:
一般的DCDC芯片都是正电压转负电压的多,几乎找不到负电压转正电压的,该怎么办?

网友A:
如果是单组隔离电源,把输出+当负,负当正就行了,如果不是就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