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此电路对输入电压的要求,是否可以大于12V

楼主(2019-04-26):
(图片)

网友A:
这个电路供电可以大于12V,两个三极管的VCEO的和远远大于12V

网友A:
这是一个驱动电路,不知道你后级电路是什么,要根据整个电路来分析,确定合适的电压。

网友B:
关键是看管子的耐压,只要不超过耐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供电可以大于12V,两个三极管的VCEO的和远远大于12V

好的,谢谢啦

网友C:
这个看上去像是放大驱动信号,电压一般不能超过30V主要看后面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