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05蓝牙模块在连接手机时应该怎么做?

楼主(2019-04-26):
蓝牙模块设置at指令后,手机蓝牙助手连接不到,(波特率设置为9600,应该没有问题。)搜索可以看到这个蓝牙模块。

网友A:
先使用手机的蓝牙绑定,再使用app打开这个蓝牙设备、连接、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使用手机的蓝牙绑定,再使用app打开这个蓝牙设备、连接、通讯

现在可以通信了,进一步开发遇到了新问题,,,蓝牙向串口助手发送温湿度数据,接受的都是乱码,改过波特率,晶振问题也有考虑了,不知道还可能什么原因导致

网友B:
有可能是编码方式不一致导致的问题

网友C(2019-06-12):
引用 楼主:
现在可以通信了,进一步开发遇到了新问题,,,蓝牙向串口助手发送温湿度数据,接受的都是乱码,改过波特 ...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您解决了吗

网友D(2020-06-25):
同样的问题 ,笔记本电脑一下子就连上了。手机连不上,小米8本身的蓝牙就没有连接的选项弹出。蓝牙串口app无法连接。

网友D:
刚刚小米商店找到个 蓝牙调试器 ,能连上也有个简单的键盘。路过的小伙伴看看有没有帮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