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不错的胆前级并联稳压电路原理图

楼主(2019-04-26):
自己试过的胆前级稳压电源方案

原理图

楼主:
P G K接电子管的屏 栅 阴 可以用四极管或五级管的三极管接法,ROA ROB ROC是电位器的三个头,功率要2w以上哦

网友A(2020-04-10):
并联电源虽耗点电,效果好且可调音。不错

网友B(2021-12-20):
文件我下载了,暂时没程序打开他,请问下这个电路最大工作电流是多少?还有电位器阻值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