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hc-05蓝牙串口通信程序问题

楼主(2019-04-26):
芯片是51单片机的,想实现的功能就是通过手机蓝牙连接HC-05之后,手机发送1,执行一个程序,发送2,执行另外一个程序……我的串口部分程序如下,在硬件上做实验的时候我发送1或者0都没有反应。但我调试的时候在电脑的串口调试程序上的接收框内可以接收到我发送的信息。我把串口部分程序去掉后硬件能正常实现功能,只是没了蓝牙通信。各位大神看看我串口这部分程序有哪些问题,拜谢!!

     void InitUART(void)             //串口初始化
{
    SCON=0x50;
        TMOD=0x20;
        PCON=0x00;
        TH1=0xfd;
        TL1=0xfd;
        ES=1;
        EA=1;
        TR1=1;
}

void UART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函数
{
    u8 com;

        if(RI)
            com = SBUF;
            RI=0;
         switch(com)              //接收到字符并执行功能
        {
            case '1': while(1) lin1();break;
            case '0': BRAKE();break;

        }

}

网友A:
#include <reg52.h> //?????????д????????????
//#include <stdlib.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壬?????涨???????д???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0=P1^0;
sbit LED1=P1^1;
sbit LED2=P1^2;
sbit LED3=P1^3;
sbit LED4=P1^4;
sbit LED5=P1^5;
sbit LED6=P1^6;
sbit LED7=P1^7;

void main (void)
{
        SCON = 0x50;         // SCON: ??1, 8-bit UART, ??????
        TMOD |= 0x20;
        TH1=0xfd;                 //??????9600 ???
        TL1=0xfd;
        TR1= 1;
        EA= 1;                         //?????ж?
        ES= 1;                         //???????ж?
        while (1)                 //??????????κζ???
        {

        }
}
/******************************************************************/
/* ?????ж????*/
/******************************************************************/
void UART_SER () interrupt 4
{
        uchar n;         //???????????
        if(RI)                 //?ж???????ж????
        {

                n=SBUF; //???????????
                RI=0;         //???λ????

                switch(n)
                {
                        case 0x61:LED0=1;LED1=1;LED2=1;LED3=1;break;
                        case 0x62:LED0=0;LED1=0;LED2=0;LED3=0;break;
                        case 0x41:LED4=1;LED5=1;LED6=1;LED7=1;break;
                        case 0x42:LED4=0;LED5=0;LED6=0;LED7=0;break;
                   }
        }

}

你看看这个能不能用吧,0x61是a,依次下来时吧,A,B

网友B:
把case后面'1'、'0'的引号去掉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clude  //?????????д????????????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壬?????涨???????д? ...

找了其他的例程,问题解决了,仍然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case后面'1'、'0'的引号去掉看看。

感谢回复,虽然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D:
楼主能把完善的程序发我一份吗 我最近也在做这蓝牙传输方面的 1786701614@qq.com 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