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bmp180高度计输出压强,温度都有波动,高度算出来更是变化很多,怎么滤波

楼主(2019-04-26):
网上查看有卡尔曼滤波,怎么跟程序结合起来,keil中为什么写入pow函数就会出错
#include  <REG51.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包含_nop_()函数定义的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BMP180_SlaveAddress 0xee  //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
#define OSS 0  // 过采样设置(注意:代码没有设置为使用其他oss值)
#define   DataPort P0    //LCD1602数据端口

sbit      LCM_RS=P3^5;   //LCD1602命令端口寄存器选择位,输入
sbit      LCM_RW=P3^6;   //LCD1602命令端口读写
sbit      LCM_EN=P3^4;   //LCD1602命令端口使能
sbit      SCL=P2^1;      //IIC时钟引脚定义
sbit      SDA=P2^0;      //IIC数据引脚定义

int  dis_data;                              //变量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long  temperature;//温度值
long  pressure;//压力值
long  height;//相对海拔高度值

short ac1;
short ac2;
short ac3;
unsigned short ac4;
unsigned short ac5;
unsigned short ac6;
short b1;
short b2;
short mb;
short mc;
short md;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写命令到lcm子函数*****************/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M_RS=0;
        LCM_RW=0;
  LCM_EN=0;
P0=com;
delay(5);
LCM_EN=1;
delay(5);
LCM_EN=0;
}

/***************写数据到lcm子函数****************/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LCM_RS=1;
P0=date;
delay(5);
LCM_EN=1;
delay(5);
LCM_EN=0;
}

/**************初始化LCD1602*********************/
void InitLcd()
{
write_com(0x38); //设置16X2显示,5X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c);//设置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
write_com(0x01);//显示清0,数据指针清0

}

/****************显示指定坐标的一个字符*******************/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WData)
{
Y&=1;
X&=15;
if(Y)X|=0x40;
X|=0x80;
write_com(X);
write_data(WData);
}
/*************************************延时5微秒函数**************************************/
void Delay5us()
{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延时5毫秒函数*************************************/
void Delay5ms()
{
    WORD n = 560;
    while (n--);
}
//获取BMP180设备ID默认值为0x55
/*uchar GetBMP180DevicelD()
{

      uchar DevicelD=0;
      BMP180_Start();  //起始信号
      BMP180_SendByte(BMP180_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BMP180_SendByte(0xD0);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OD为ID存储寄存器
      BMP180_Start();  //起始信号
      BMP180_SendByte(BMP180_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DevicelD =BMP180_SendByte(0xee);
      BMP180_Stop();
      return DevicelD;
}*/
/**************************************开始信号(bmp180启动)**************************************/
void BMP180_Start()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停止信号(停止)**************************************/
void BMP180_Stop()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5us();                 //延时
}

/**************************************发送应答信号**************************************/
void BMP180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接收应答信号**************************************/
bit BMP180_RecvACK()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return CY;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void BMP180_SendByte(BYTE dat)
{
    BYTE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 = CY;               //送数据口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BMP180_RecvACK();
}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BYTE BMP180_RecvByte()
{
    BYTE i;
    BYTE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return dat;
}
/*******************从BMP180中读取两字节数据******************************/
short Multiple_read(uchar ST_Address)
{
    uchar msb, lsb;
    short _data;
    BMP180_Start();                          //起始信号
    BMP180_SendByte(BMP180_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BMP180_SendByte(ST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
    BMP180_Start();                          //起始信号
    BMP180_SendByte(BMP180_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msb = BMP180_RecvByte();                 //BUF[0]存储
          BMP180_SendACK(0);                       //主机发送应答信号,回应ACK
    lsb = BMP180_RecvByte();
    BMP180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非ACK
    BMP180_Stop();                           //停止信号
    Delay5ms();
    _data = msb << 8;
    _data |= lsb;
    return _data;
}
/******************************温度读取**************************************/
long bmp180ReadTemp(void)
{
    BMP180_Start();                  //起始信号
    BMP180_SendByte(BMP180_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BMP180_SendByte(0xF4);          // write register address
    BMP180_SendByte(0x2E);       // write register data for temp
    BMP180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delay(10);// max time is 4.5ms
    return (long) Multiple_read(0xF6);      //返回温度,0.1℃
}
/************************压强读取*************************************/
long bmp180ReadPressure(void)
{
    long pressure = 0;
    BMP180_Start();                   //起始信号
    BMP180_SendByte(BMP180_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BMP180_SendByte(0xF4);          // write register address
    BMP180_SendByte(0x34);         // write register data for pressure
    BMP180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delay(10);                      // max time is 4.5ms
    pressure = Multiple_read(0xF6);
    pressure &= 0x0000FFFF;
    return pressure;               //返回气压值,pa

}

/****************初始化BMP180,读出内部标定参数**************/
void Init_BMP180()
{
    ac1 = Multiple_read(0xAA);
    ac2 = Multiple_read(0xAC);
    ac3 = Multiple_read(0xAE);
    ac4 = Multiple_read(0xB0);
    ac5 = Multiple_read(0xB2);
    ac6 = Multiple_read(0xB4);
    b1 =  Multiple_read(0xB6);
    b2 =  Multiple_read(0xB8);
    mb =  Multiple_read(0xBA);
    mc =  Multiple_read(0xBC);
    md =  Multiple_read(0xBE);
}
double pow(double a,double b)
{
        double result=1;
        for(;b>0;b--)
        {
          result*=a;
        }
        return result;
}
/*************************获取气压、温度并显示******************************/
void bmp180Convert()
{
  unsigned int ut;
  unsigned long up;

  long x1, x2, b5, b6, x3, b3, p;
  unsigned long b4, b7;

        long temp,y;

  ut = bmp180ReadTemp();   // 读取温度
  up = bmp180ReadPressure();  // 读取压强

        //根据芯片手册提供的公式计算补偿后的温度
  x1 = (((long)ut - (long)ac6)*(long)ac5) >> 15;//x1=((ut-ac6)*ac5)/(2^15)
  x2 = ((long) mc << 11) / (x1 + md);           //x2=(mc*2^11)/(x1+md)
  b5 = x1 + x2;                                //b5=x1+x2
  temperature = (b5 + 8) >> 4;                 //t=(b5+8)/(2^4)

        // 根据芯片手册提供的公式计算补偿后的气压
        b6 = b5 - 4000;
  x1 = (b2 * (b6 * b6)>>12)>>11;
  x2 = (ac2 * b6)>>11;
  x3 = x1 + x2;
  b3 = (((((long)ac1)*4 + x3)<<OSS) + 2)>>2;  // Calculate B4
  x1 = (ac3 * b6)>>13;
  x2 = (b1 * ((b6 * b6)>>12))>>16;
  x3 = ((x1 + x2) + 2)>>2;
  b4 = (ac4 * (unsigned long)(x3 + 32768))>>15;
  b7 = ((unsigned long)(up - b3) * (50000>>OSS));
  if (b7 < 0x80000000)
    p = (b7<<1)/b4;
  else
    p = (b7/b4)<<1;
  x1 = (p>>8) * (p>>8);
  x1 = (x1 * 3038)>>16;
  x2 = (-7357 * p)>>16;
  pressure = p+((x1 + x2 + 3791)>>4);
        delay(50);

        temp=1.0563;
        y=0.1987;
        pow(temp,y);

        /*temp=pressure/101325;
        y=1/5.255;
        temp=pow(temp,y);
        //height=(44330*(1-temp));*/
//height= 44330*(1-pow((pressure/101325.0),(1.0/5.255)));
         height=(101325-pressure)*843/1000;
  if(height<0)
        {
        height=(-height);
        //height=(-123);
        DisplayOneChar(0,0,'T');//温度部分
  DisplayOneChar(1,0,':');
        DisplayOneChar(2,0,temperature%1000/100+0x30);
  DisplayOneChar(3,0,temperature%100/10+0x30);
  DisplayOneChar(4,0,'.');
        DisplayOneChar(5,0,temperature%10+0x30);
  DisplayOneChar(6,0,0XDF);
  DisplayOneChar(7,0,'C');
  DisplayOneChar(8,0,'H');//海拔部分
        DisplayOneChar(9,0,'-');
  DisplayOneChar(10,0,height%10000/1000+0x30);
  DisplayOneChar(11,0,height%1000/100+0x30);
  DisplayOneChar(12,0,height%100/10+0x30);
        DisplayOneChar(13,0,height%10+0x30);
  DisplayOneChar(14,0,'.');
        DisplayOneChar(15,0,height*10%10+0x30);
  //DisplayOneChar(15,0,'m');
  DisplayOneChar(0,1,'P');//气压部分
  DisplayOneChar(1,1,':');
        DisplayOneChar(2,1,pressure%1000000/100000+48);
  DisplayOneChar(3,1,pressure%100000/10000+48);
  DisplayOneChar(4,1,pressure%10000/1000+48);
  DisplayOneChar(5,1,'.');
        DisplayOneChar(6,1,pressure%1000/100+48);
        DisplayOneChar(7,1,pressure%100/10+48);
        //DisplayOneChar(8,1,pressure%10/1+48);
        DisplayOneChar(8,1,'K');
  DisplayOneChar(9,1,'p');
        DisplayOneChar(10,1,'a');

        }
        else
        {
        DisplayOneChar(0,0,'T');//温度部分
  DisplayOneChar(1,0,':');
        DisplayOneChar(2,0,temperature%1000/100+0x30);
  DisplayOneChar(3,0,temperature%100/10+0x30);
  DisplayOneChar(4,0,'.');
        DisplayOneChar(5,0,temperature%10+0x30);
  DisplayOneChar(6,0,0XDF);
  DisplayOneChar(7,0,'C');
  DisplayOneChar(8,0,' ');
        DisplayOneChar(9,0,'H');//海拔部分
  DisplayOneChar(10,0,height%10000/1000+0x30);
  DisplayOneChar(11,0,height%1000/100+0x30);
  DisplayOneChar(12,0,height%100/10+0x30);
        DisplayOneChar(13,0,height%10+0x30);
  DisplayOneChar(14,0,'.');
        DisplayOneChar(15,0,height*10%10+0x30);
  //DisplayOneChar(15,0,'m');
  DisplayOneChar(0,1,'P');//气压部分
  DisplayOneChar(1,1,':');
        DisplayOneChar(2,1,pressure%1000000/100000+48);
  DisplayOneChar(3,1,pressure%100000/10000+48);
  DisplayOneChar(4,1,pressure%10000/1000+48);
  DisplayOneChar(5,1,'.');
        DisplayOneChar(6,1,pressure%1000/100+48);
        DisplayOneChar(7,1,pressure%100/10+48);
        //DisplayOneChar(8,1,pressure%10/1+48);
  DisplayOneChar(8,1,'K');
  DisplayOneChar(9,1,'p');
        DisplayOneChar(10,1,'a');
  }
}
/**********************主程序***************************/
void main()
{ long icid;
  delay(50);                           //上电延时
  InitLcd();                      //液晶初始化
  Init_BMP180();                  //初始化BMP180
        /*icid = Multiple_read(0xD0);
        if (icid==0xee)
                   DisplayOneChar(8,1,'y');
        else DisplayOneChar(9,1,'n');
        while(1);*/
  while(1)                        //循环
  {
    bmp180Convert();
        delay(1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