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发送到onenet的方法(程序+资料)

楼主(2019-04-26):
内容详细讲解STM32如何向onenet发送数据

/**********************************************************

接线说明:
STM32                 SIM868
GND                <----->        GND
PA2/TX2------>        RXD
PA3/RX2<------        TXD
RX1/PA10<------ GPS-T

//用于调试可不接
STM32                USB-TTL模块
GND                ------>        GND
TX1/PA9------>        RXD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usart2.h"

//常量
#define Success 1U
#define Failure 0U

//定义变量
unsigned long  Time_Cont = 0;       //定时器计数器

char OneNetServer[] = "api.heclouds.com";       //不需要修改

char device_id[] = "10252516";    //修改为自己的设备ID
char API_KEY[] = "MI0I=4cUrvBA=brbvheeAMgNqTk=";    //修改为自己的API_KEY

//char device_id[] = "10129834";    //修改为自己的设备ID
//char API_KEY[] = "pkIGh8Qgk8QmVrlbNzMxRR4pKvk=";    //修改为自己的API_KEY
char sensor_gps[] = "location";                                //不需要修改

unsigned int count = 0;

void errorLog(int num);
void phone(char *number);
unsigned int sendCommand(char *Command, char *Response, unsigned long Timeout, unsigned char Retry);
void sendMessage(char *number,char *msg);
void Sys_Soft_Reset(void);
void parseGpsBuffer(void);
void printGpsBuffer(void);
void postGpsDataToOneNet(char* API_VALUE_temp, char* device_id_temp, char* sensor_id_temp, char* lon_temp, char* lat_temp);
char* longitudeToOnenetFormat(char *lon_str_temp);
char* latitudeToOnenetFormat(char *lat_str_temp);
int Digcount(long num);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USART2_Init(9600);        //串口2波特率9600
        u2_printf("AT\r\n");
        Init_LEDpin();

        printf("Welcome to use!\r\n");
        printf("ILoveMcu.taobao.com!\r\n");

        if (sendCommand("AT\r\n", "OK\r\n", 3000, 10) == Success);
        else errorLog(1);
        delay_ms(100);

        if (sendCommand("AT+CGCLASS=\"B\"\r\n", "OK\r\n", 3000, 2) == Success);
        else errorLog(3);
        delay_ms(100);

        if (sendCommand("AT+CGDCONT=1,\"IP\",\"CMNET\"\r\n", "OK", 3000, 2) == Success);
        else errorLog(4);
        delay_ms(100);

        if (sendCommand("AT+CGATT=1\r\n", "OK\r\n", 3000, 2) == Success);
        else errorLog(5);
        delay_ms(100);

    if (sendCommand("AT+SAPBR=0,1\r\n", "AT+SAPBR", 3000, 5) == Success);//关闭承载,再重新打开
        else errorLog(22);
        delay_ms(100);

    if (sendCommand("AT+SAPBR=3,1,\"Contype\",\"GPRS\"\r\n", "OK\r\n", 3000, 2) == Success);
        else errorLog(20);
        delay_ms(100);

    if (sendCommand("AT+SAPBR=3,1,\"APN\",\"CMNET\"\r\n", "OK\r\n", 3000, 2) == Success);
        else errorLog(21);
        delay_ms(100);

    if (sendCommand("AT+SAPBR=1,1\r\n", "OK\r\n", 3000, 5) == Success);
        else errorLog(22);
        delay_ms(100);

    if (sendCommand("AT+SAPBR=2,1\r\n", "OK\r\n", 3000, 3) == Success);
        else errorLog(23);
        delay_ms(100);

    if (sendCommand("AT+CLBSCFG=0,3\r\n", "OK\r\n", 3000, 2) == Success);
        else errorLog(24);
        delay_ms(100);

        clrStruct();
        while(1)
        {
                parseGpsBuffer();
                printGpsBuffer();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
}

void parseGpsBuffer()
{
        char *subString;
        char *subStringNext;
        char i = 0;

    if (sendCommand("AT+CLBS=1,1\r\n", "OK", 15000, 1) == Success)
    {
        printf("**************\r\n");
                printf(USART2_RX_BUF);
        //+CLBS: 0,113.516557,22.269830,550
        if ((subString = strstr((char *)USART2_RX_BUF, "+CLBS: 0")) != NULL)
        {
            for (i = 0 ; i <= 2 ; i++)
            {
                if (i == 0)
                {
                    if ((subString = strstr((char *)subString, ",")) == NULL)
                    {
                        Save_Data.isUsefull = false;
                        errorLog(1);        //解析错误
                    }
                }
                else
                {
                    subString++;
                    if ((subStringNext = strstr(subString, ",")) != NULL)
                    {
                        switch(i)
                        {
                            case 1:memcpy(Save_Data.longitude,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break;        //获取经度信息
                            case 2:memcpy(Save_Data.latitude,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break;        //获取纬度信息
                            case 3:memcpy(Save_Data.UTCTime,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break;        //获取UTC时间
                            default:break;
                        }

                        subString = subStringNext;
                    }
                    else
                    {
                        Save_Data.isUsefull = false;
                        errorLog(2);        //解析错误
                    }
                    Save_Data.isUsefull = true;
                }

            }
        }else
        {
            Save_Data.isUsefull = false;
            errorLog(25);
        }
        USART2_CLR_Buf();
    }
        else
    {
        Save_Data.isUsefull = false;
        errorLog(25);
    }
}

void printGpsBuffer()
{
                if(Save_Data.isUsefull)
                {
                        Save_Data.isUsefull = false;
                        printf("Save_Data.latitude = ");
                        printf(Save_Data.latitude);
                        printf("\r\n");

                        printf("Save_Data.longitude = ");
                        printf(Save_Data.longitude);
                        printf("\r\n");

                        postGpsDataToOneNet(API_KEY, device_id, sensor_gps, Save_Data.longitude, Save_Data.latitude);                //发送数据到Onenet

                        LED1 = 0;
                        delay_ms(100);
                        LED1 = 1;
                }
                else
                {
                        printf("GPS DATA is not usefull!\r\n");
                }
}

int Digcount(long num)
{
        int i=0;
        while(num>0)
        {
                i++;
                num=num/10;
        }
  return i;
}

char* longitudeToOnenetFormat(char *lon_str_temp)                 //经度
{
        unsigned long lon_Onenet = 0;
        unsigned int dd_int = 0;
        unsigned long mm_int = 0;
        float lon_Onenet_double = 0;
        int i = 0;

        unsigned long tempInt = 0;
        unsigned long tempPoint = 0;
        char result[20];
        char point_result[15];
        int pointLength = 0;

        //51单片机没有double,double和float,精度不够,这里只能分开整数和小数换算。
        sscanf(lon_str_temp, "%ld.%ld", &tempInt,&tempPoint);
        lon_Onenet = tempInt%100;
        pointLength = strlen(lon_str_temp) - 1 - Digcount(tempInt);
        for( i = 0 ; i < pointLength ; i++)        //小数点几位,整数部分就放大10的几次方
        {
                lon_Onenet *= 10;
        }

        dd_int = tempInt / 100; //取出dd

        mm_int = lon_Onenet + tempPoint; //取出MM部分

        mm_int = mm_int*10/6;                         //本来是除以60,这里*10/6为了多2位小数点有有效数字

           sprintf(result,"%d.",dd_int);
        for( i = 0 ; i < pointLength + 2 - Digcount(mm_int) ; i++)
        {
                strcat(result, "0");
        }
        sprintf(point_result,"%ld",mm_int);
        strcat(result, point_result);

//        SendString("\r\n==========ONENET FORMART==========\r\n");
//        SendString(result);
        return result;
}

char* latitudeToOnenetFormat(char *lat_str_temp)                 //纬度
{
        unsigned long lat_Onenet = 0;
        int dd_int = 0;
        unsigned long mm_int = 0;

        int i = 0;

        unsigned long tempInt = 0;
        unsigned long tempPoint = 0;
        char result[20];
        char  point_result[15];
        int pointLength = 0;
//        char xdata debugTest[30];

        //51单片机没有double,double和float,精度不够,这里只能分开整数和小数换算。
        sscanf(lat_str_temp, "%ld.%ld", &tempInt,&tempPoint);
        lat_Onenet = tempInt%100;

//        SendString("\r\n==========ONENET FORMART strlen(lat_str_temp)==========\r\n");
//        sprintf(debugTest,"%d",strlen(lat_str_temp));
//        SendString(debugTest);

        pointLength = strlen(lat_str_temp) - 1 - Digcount(tempInt);

//        SendString("\r\n==========ONENET FORMART pointLength==========\r\n");
//        sprintf(debugTest,"%d",pointLength);
//        SendString(debugTest);
        for( i = 0 ; i < pointLength ; i++)        //小数点几位,整数部分就放大10的几次方
        {
                lat_Onenet *= 10;
        }

//        SendString("\r\n==========ONENET FORMART tempPoint==========\r\n");
//        sprintf(debugTest,"%ld",tempPoint);
//        SendString(debugTest);
//
//        SendString("\r\n==========ONENET FORMART tempInt==========\r\n");
//        sprintf(debugTest,"%ld",tempInt);
//        SendString(debugTest);
//
//        SendString("\r\n==========ONENET FORMART lat_Onenet==========\r\n");
//        sprintf(debugTest,"%ld",lat_Onenet);
//        SendString(debugTest);

        dd_int = tempInt / 100; //取出dd

        mm_int = lat_Onenet + tempPoint; //取出MM部分

        mm_int = mm_int*10/6;                         //本来是除以60,这里*10/6为了多2位小数点有有效数字

//        SendString("\r\n==========ONENET FORMART mm_int==========\r\n");
//        sprintf(debugTest,"%ld",mm_int);
//        SendString(debugTest);

        sprintf(result,"%d.",dd_int);
        for( i = 0 ; i < pointLength + 2 - Digcount(mm_int) ; i++)
        {
                strcat(result, "0");
        }
        sprintf(point_result,"%ld",mm_int);
        strcat(result, point_result);

//        SendString("\r\n==========ONENET FORMART==========\r\n");
//        SendString(result);
        return result;
}

void postGpsDataToOneNet(char* API_VALUE_temp, char* device_id_temp, char* sensor_id_temp, char* lon_temp, char* lat_temp)
{
        char send_buf[400] = {0};
        char text[200] = {0};
        char tmp[25] = {0};

        char sendCom[2] = {0x1A};

//        dtostrf(longitudeToOnenetFormat(lon_temp), 3, 6, lon_str_end); //转换成字符串输出
//        dtostrf(latitudeToOnenetFormat(lat_temp), 2, 6, lat_str_end); //转换成字符串输出

//        lon_temp = "11224.4992";
//        lat_temp = "3438.1633";

        //sprintf(lon_str_end,"%s", longitudeToOnenetFormat(lon_temp));
        //sprintf(lat_str_end,"%s", latitudeToOnenetFormat(lat_temp));

        //连接服务器
        memset(send_buf, 0, 400);    //清空
        strcpy(send_buf, "AT+CIPSTART=\"TCP\",\"");
        strcat(send_buf, OneNetServer);
        strcat(send_buf, "\",80\r\n");
        if (sendCommand(send_buf, "CONNECT", 10000, 3) == Success);
        else errorLog(7);

        //发送数据
        if (sendCommand("AT+CIPSEND\r\n", ">", 3000, 1) == Success);
        else errorLog(8);

        memset(send_buf, 0, 400);    //清空

        /*准备JSON串*/
        //ARDUINO平台不支持sprintf的double的打印,只能转换到字符串然后打印
//        sprintf(text, "{\"datastreams\":[{\"id\":\"%s\",\"datapoints\":[{\"value\":{\"lon\":%s,\"lat\":%s}}]}]}"
//                , sensor_id_temp, lon_str_end, lat_str_end);
    sprintf(text, "{\"datastreams\":[{\"id\":\"%s\",\"datapoints\":[{\"value\":{\"lon\":%s,\"lat\":%s}}]}]}"
                , sensor_id_temp, lon_temp, lat_temp);

        /*准备HTTP报头*/
        send_buf[0] = 0;
        strcat(send_buf, "POST /devices/");
        strcat(send_buf, device_id_temp);
        strcat(send_buf, "/datapoints HTTP/1.1\r\n"); //注意后面必须加上\r\n
        strcat(send_buf, "api-key:");
        strcat(send_buf, API_VALUE_temp);
        strcat(send_buf, "\r\n");
        strcat(send_buf, "Host:");
        strcat(send_buf, OneNetServer);
        strcat(send_buf, "\r\n");
        sprintf(tmp, "Content-Length:%d\r\n\r\n", strlen(text)); //计算JSON串长度
        strcat(send_buf, tmp);
        strcat(send_buf, text);

        if (sendCommand(send_buf, send_buf, 3000, 1) == Success);
        else errorLog(9);

        if (sendCommand(sendCom, "\"succ\"}", 6000, 1) == Success);
        else errorLog(10);

        delay_ms(100);
        if (sendCommand("AT+CIPCLOSE\r\n", "CLOSE OK", 3000, 1) == Success);
        else errorLog(11);
        delay_ms(100);

        if (sendCommand("AT+CIPSHUT\r\n", "SHUT OK", 3000, 1) == Success);
        else errorLog(11);
        delay_ms(100);

}

void sendMessage(char *number,char *msg)
{
        char send_buf[20] = {0};
        memset(send_buf, 0, 20);    //清空
        strcpy(send_buf, "AT+CMGS=\"");
        strcat(send_buf, number);
        strcat(send_buf, "\"\r\n");
        if (sendCommand(send_buf, ">", 3000, 10) == Success);
        else errorLog(6);

        if (sendCommand(msg, msg, 3000, 1) == Success);
        else errorLog(7);
        delay_ms(100);

        memset(send_buf, 0, 100);    //清空
        send_buf[0] = 0x1a;
        if (sendCommand(send_buf, "OK\r\n", 10000, 5) == Success);
        else errorLog(8);
        delay_ms(100);
}

void errorLog(int num)
{
        printf("ERROR%d\r\n",num);
        while (1)
        {
                if (sendCommand("AT\r\n", "OK", 100, 10) == Success)
                {
                        Sys_Soft_Reset();
                }
                delay_ms(200);
……………………

网友A(2019-06-20):
为啥那两个工程的资料包在keil5里打不开呢?